老鸟回归想入四轴,求助!

楼主(2015-07-24):
09年入模,12年因为工作原因退模,现在好了,毒瘾又犯,义无反顾投身模界。想玩四轴。配置清单如下,还请各位老前辈指点:天9控,apm全套,3508电机690kv上4s1245浆,电调铂金30a,a9充电器全家,AAT跟踪云台,上栅格天线,5.8G2w图传,机架暂定自制550仿悟机架。地面站:14寸笔记本电脑改装屏幕,做监视器。退役联想14寸笔记本做调参。请各位老前辈帮我看看这个配置,若有更好的意见纠正,在下不胜感激。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首先代表模友们欢迎老鸟回归!
四轴是当下很热的飞行器,性能不用多说。主要看你的时间和经济能力。
我觉得这两点对于选择机型很关键。看你的配置里面还缺少云台和摄像机,这些配置下来也需要大几千的费用。

有时间有钱。这些配置不是最好的选择,起码14寸电脑显示器改装的监视器不是很实用。我改过一个,外场的亮度不够,不如几百元搞一个鹰眼的或者其他的 集成的显示器比较方便实用,价格也多不了多少。
如果没时间有钱,不如上精灵3或者零度的探索者系列,这样省去了很多折腾的烦恼,节省大把的时间;
没钱有时间,这样我倒是建议自己diy改装一些设备,但是不建议走的太深,没钱玩起来会很痛苦;
没钱没时间建议暂时克制欲望,专心的做好事业,有了了生活保障以后再说。

网友B:
鸡架轴距和电机搭配比较合适……经济型apm也是不错的 地面站可以用手机接数传接个otg就可以很方便!其实监视器便宜的100多加个布罩子很实惠 当然鹰眼一体也是不错的

网友C:
预算够的话可以考虑用e800套装,不是特别足的话可以用e800简装版+乐天40a,但是电池需要换6s的。监视和调参可以考虑带有otg功能的win平板,不过监视的话要diy个遮光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代表模友们欢迎老鸟回归!
四轴是当下很热的飞行器,性能不用多说。主要看你的时间和经济能力。
我 ...

感谢老鸟指导,受教了,其实要玩的话时间和钱都不是太大问题,但我这人就是喜欢折腾,又不想投入太多,因为我深有体会,模型这坑贼拉拉的深。喜欢倒腾diy一些和其他模友不一样的东西。  说白了,其实就是蛋疼,哈哈哈。重回模界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我已经计划了两个月,还有一个星期我就可以回去开始捣鼓了,刚进论坛,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 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架轴距和电机搭配比较合适……经济型apm也是不错的 地面站可以用手机接数传接个otg就可以很方便!其实监 ...

多谢指导,不过我还是想先试试自己的屏幕看看效果  (典型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嘻嘻,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算够的话可以考虑用e800套装,不是特别足的话可以用e800简装版+乐天40a,但是电池需要换6s的。监视和调参 ...

谢谢您的建议,800的架子有点太大了,6s更吓人啊,绝对的血滴子。我刚玩这个,还是先从小的入手吧,小弟人胖体白胆子小,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鸟指导,受教了,其实要玩的话时间和钱都不是太大问题,但我这人就是喜欢折腾,又不想投入太多,因 ...

好喜欢折腾就没问题啦!!

希望看到你折腾的历程,多来论坛分享你的装机、飞行还有些经验。

用发帖的方式记录这些过程,将来是很美好的回忆。

网友:
多轴一般不会飞太远,AAT意义不大,三叶草加小平板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800的架子有点太大了,6s更吓人啊,绝对的血滴子。我刚玩这个,还是先从小的入手吧,小弟 ...

e800是动力套装型号,推荐单轴载重800g的意思,不是轴距800的。不是血滴子……悟原装就是e800的动力。

网友D:
入老狼店里买个疯狂3508试试

网友:
确实多轴  图传其实600毫瓦的差不多 了 没必要那么大的

网友E:
还是不要用apm了,那个气压计调起来很是痛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要用apm了,那个气压计调起来很是痛苦,

气压计还需要调么,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入老狼店里买个疯狂3508试试

已经开始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气压计还需要调么,请教下?

也不是需要调,需要周密的保护起来,用海绵,有说需要遮光,另外apm对震动也比较敏感,减震也要做好,反正我自己是手潮二把刀,炸了好几次了,调好自动返航成功了,下一次又炸了

网友:
口袋米够用就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其实看配置我觉得楼主已经是比较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