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控连接GPS后地面站该显示什么

楼主(2015-07-25):
我的是APM2.8飞控,连接GPS后再连接地面站,仪表那里右下角显示GPS:3D定位   正常的不该是显示搜到多少颗卫星吗?
而且过一会儿就显示:GPS坐标不对    GPS不健康    而且GPS上什么灯都不亮,是GPS的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意思是GPS问题,首先要检查GPS是否插好,然后在设置里进行加速度计罗盘校准,详细看这个泡泡教程http://www.moz8.com/thread-36165-1-1.html?x=147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是GPS问题,首先要检查GPS是否插好,然后在设置里进行加速度计罗盘校准,详细看这个泡泡教程http:/ ...

请问这样的插线正确吗?已经连接好了

楼主:
就这么沉了?

网友A:
你用的哪家的 问问商家 线的颜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家的 问问商家 线的颜色不一样

我是按照泡泡老师的来得,如果机头方向朝着自己,红线就离自己最远,如果反过来就插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泡泡老师的来得,如果机头方向朝着自己,红线就离自己最远,如果反过来就插不上了

那就对的

楼主:
但是拿到室外连接地面站,搜不到星,一直是3D定位

网友B:
在地面站 地图的左下角有星数和定位精度,你室外测试一下吧,应该没有问题吧,还有在室内漂是很正常的,信号不好!建议你在空地上!

网友C:
建议室外上电,测试GPS是否正常

网友:
室外搜星,六颗星以上就显示GPS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地面站 地图的左下角有星数和定位精度,你室外测试一下吧,应该没有问题吧,还有在室内漂是很正常的,信 ...

左下角?能给我截个图看看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室外上电,测试GPS是否正常

怎么看才算正常?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反了

怎么反了?插线反了还是插线接口反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