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各位大侠osd没有数据显示,请问怎样解决?

楼主(2015-07-25):
一直看着泡泡老师的教程去设置飞控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刚刚出去试机的时候打开屏幕(我是用显示器的),发现没有水平、高度、距离、gps、电量、电压和其他的数据,但是连接地面战的时候,在地面站里面就有显示,请问一下各位是不是我还有什么没有设置所以在显示器里面显示不了这些数据啊?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开源飞控所以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3733

网友:
不懂啊~泡泡老师,我也想请教一下,您在PIXHACK第一集讲接线的时候为什么不用S.BUS,而是转接的PPM输入呢?谢谢啦~请问各位大侠osd没有数据显示,请问怎样解决? 飞控,开源,地面站,GPS 作者:杜小康 4350 请问各位大侠osd没有数据显示,请问怎样解决? 飞控,开源,地面站,GPS 作者:杜小康 2062 请问各位大侠osd没有数据显示,请问怎样解决? 飞控,开源,地面站,GPS 作者:杜小康 341 请问各位大侠osd没有数据显示,请问怎样解决? 飞控,开源,地面站,GPS 作者:杜小康 1267 请问各位大侠osd没有数据显示,请问怎样解决? 飞控,开源,地面站,GPS 作者:杜小康 1668

网友A:
地面站osd界面点‘’启用遥测‘’按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osd界面点‘’启用遥测‘’按钮了吗

已经按了,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A:
你什么飞控,线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飞控,线怎么接的

我用的PIXHACK 的飞控,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OSD回复出厂设置,还是不行,然后重新刷了2.4的固件还是不行,现在我都没办法了

网友A:
数传接telem2,osd接telem1,tx线不接,然后在全部参数里把全部SR2参数改成和SR1一样,我是这样接的,数传和osd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接telem2,osd接telem1,tx线不接,然后在全部参数里把全部SR2参数改成和SR1一样,我是这样接的,数传 ...

如果是PIXHAWK的接法是按照你说的那样,问题是我的飞控是PIXHACK(雷家的飞控),他将telem1.2这个接口都减去了,所以我只能按照他给出的官方接线图去接,结果就是没有数据显示,晕了。。。。。。

网友A:
前面表达的不够准确,应该是这样:先把数传接telem1,osd不接,工作正常情况下查看SR1参数,把SR2参数全部改成和SR1一样。然后数传接telem2,osd接telem1,osd的tx线不接,两个都能正常工作了。

我目前的SR2参数:2 10 10 2 10 3 2 2 2

osd这东西感觉是整套多轴设备里麻烦最多,最不稳定的东西,我也折腾了好长时间,上面的经验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表达的不够准确,应该是这样:先把数传接telem1,osd不接,工作正常情况下查看SR1参数,把SR2参数全部 ...

谢谢朋友你本人分享的经验,但是本人是第一次接触开源飞控,有很多设置软件方面的问题现在都不是很懂,如果可以的话朋友能不能截一下图看看呢,再次谢谢你那么晚都不休息来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A:
前面没刷出来你的回帖,刚看到……,pixhack是不是只有一个telem口?只接osd不接数传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没刷出来你的回帖,刚看到……,pixhack是不是只有一个telem口?只接osd不接数传也不行吗?

再次感谢朋友的回答,我先按照你图片里面的参数去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没刷出来你的回帖,刚看到……,pixhack是不是只有一个telem口?只接osd不接数传也不行吗?

朋友按照你的这个设置还是不行啊请问各位大侠osd没有数据显示,请问怎样解决? 飞控,开源,地面站,GPS 作者:mingjun88 4605 请问各位大侠osd没有数据显示,请问怎样解决? 飞控,开源,地面站,GPS 作者:mingjun88 2699 请问各位大侠osd没有数据显示,请问怎样解决? 飞控,开源,地面站,GPS 作者:mingjun88 8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