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M调参遇到遥控器校准副翼不在中位偏离值+16,飞机起...

楼主(2015-07-25):
如题:悟空M调参遇到遥控器校准副翼不在中位偏离值+16,飞机起飞一直慢慢向右偏离,多次遥控器校准无效,如何解决??遥控器微调了只能调到偏离+1.不在中位。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天地飞9二代遥控器。

网友:
需要从新校准。不过理论+16不会很影响飞行

网友:
既然悟空都买了,上futaba吧,小倭寇的东西还是很,,,如果不是很在意,凑合能用吧,不行就返厂一下。价钱摆在那里,平常心。

楼主:
天九有遥控器控制杆校准,开机按住左侧第一个键,进入控制杆校准,重新校准,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5-11-17):
飞控问题吧。我的悟空M摔过一次,之前都准,摔完就不准了。同一个遥控器,调A2,准得很。控是fut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