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二代航向角电位器偏离+16,如何解救???

楼主(2015-07-25):
如题:天地飞9二代航向角电位器偏离+16,如何解救???飞机起飞就向有偏离。微调后还是偏离1+不能归零。

网友:
从新遥控校准看看

网友:
需要从新校准。不过理论+16不会很影响飞行

网友A:
基本上不影响飞行,如果很是计较建议返厂天地飞校准一下。

联系方式:
http://www.wflysz.com/p_shfw.htm
WFLY(World Fly)天地飞科技售后服务政策

注:WFLY(World Fly)天地飞科技售后服务属非盈利行为
1.本条款仅适用于WFLY深圳市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所生产的WFLY遥控器产品,WFLY通过其授权经销商销售的WFLY遥控产品亦适用本条款;
2.WFLY遥控器产品自购买之日起,属于质量问题一年内由深圳市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免费保修;(由深圳市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往返邮费)
3.WFLY遥控器产品及配件自购买之日起七天内,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外观无损坏,凭保修卡及购机凭证在经销商处免费更换同型号产品;经销商在收到更换产品时必须第一时间通知公司予以备案更换;
4.WFLY遥控器产品将由深圳市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终身售后服务;对于自购买之日起人为损坏、改装、开盖损坏封条以及超过一年免费保修期的,用户必须支付往返邮费、材料成本费及维修成本费用。
5.为确保您的权益受到保护,并能及时有效的为您服务,请在购买WFLY遥控器产品时完整填写好保修卡及索要购机凭证;由销售商签字盖章。用户享受本售后服务条款必须提供保修卡及购机凭证,缺一不可;销售商没有给消费者保修卡或不按要求填写的,由销售商承担全部的售后服务费用;
6.本售后服务条款仅限于中国大陆销售的WFLY遥控器和附件正品;
售后服务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蚝业路祥利工业园C2栋4楼
邮编:518055
邮箱:info@wflysz.com
售后服务电话:0755-26581817
技术支持电话:135 3052 9708 (吴工)

天地飞技术讨论群:
296715945(千人群)
336558828(500人)

售后服务在线时间:(周一至五)
早上:08:00-12:00
下午:14:00-17:30
技术支持在线时间:
早上:08:00-12:00
下午:14:00-21:00
敬请在工作时间致电咨询!

温馨提示

飞行前注意检查事项:

1. 航模不是玩具,为了安全,请不要到人群密集的地方飞行

2. 设置并检查失控保护功能(参数)是否正常

3. 做地面拉距测试(直线距离)

4. 检查设备其它功能是否正常,如有疑问,建议大家排除后再飞行,确保安全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影响飞行,如果很是计较建议返厂天地飞校准一下。

好详细的指导,问题解决了,重新做了遥控器操纵杆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