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pix用软双面胶粘到机架上行不。不用减震

楼主(2015-07-25):
可以吗,用减震效果好还是不用效果好

网友:
没问题,由于空间问题,我就是从席梦思到双面胶的,效果很好

网友:
可以的,当然如果你的空间足够的话,最好还是安装减震板。

楼主:
好,主要我的是1270大轴距,稳定可靠要求高

网友:
只要减震做好,机体不震动,你完全可以这样的!没一点问题!

网友:
机架和动力良好的话,PIX完全可以用双面胶,因为PIX处理器快很多,可以很好地处理掉。APM的处理器基本饱和,还是建议加减震

网友:
3m胶一般够用了,但是需要看你机架强度,还有电机和桨的动平衡好坏

网友:
海绵双面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好明白了,双面胶侍候

网友A:
Apm不行,pix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不行,pix可以。

APM必须需要减震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PM必须需要减震架吗?

最好带上,或者下面沾一层海绵胶条 比3m 胶在软一点的就可以

网友:
多谢。

引用 网友A:
最好带上,或者下面沾一层海绵胶条 比3m 胶在软一点的就可以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