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t18怎么装飞控

楼主(2015-07-25):
装到什么位置合适。目前带减震,装不进去,不带减震,怕效果不好。带减震装到上面,不行,也装不上。。怎么办。

网友:
PIX不带减震是完全可以的哦,可以用厚一点的3M胶贴上。记得机架打螺丝胶,处理好电机水平,震动不要太大就行

网友:
没装过这个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