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DIY】成本5元 续航25分钟 自己制作高性能的kt航拍载机

楼主(2015-07-26):
2200电池续航25分钟 成本两张60x90kt板 这个帖子我会先说飞机的制作以及我自己的改进 再说说飞机上各个部件的安装 如果回复有一定楼层的话 我会更新对于这个飞翼的进一步改进

楼主:
之后就是设备的选购 我这里用的是郎宇x2216 1100kv 性能不错  就是kv太小 建议大家买1400kv的 用8寸 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如果用7寸三叶还能降落扫桨 这样飞机基本处于无敌状态了    舵机的话我用银燕的金属舵机 效果还行

楼主:
这个飞机是flite test 出品的 关于飞机的图纸 以及制作视频 有热心的网友整理了出来 也发到了模友之吧 具体链接 http://wsq.discuz.qq.com/?siteid=263736628&source=wap&c=index&a=viewthread&tid=37905&mobile=2 在这个帖子中 我们需要的是图纸以及制作视频 因为我做的这个航拍载机的翼展是1.3m 图纸打印出来还要进一步放大 动力配置也会不同

网友:
帖子必须顶  楼主快更

楼主:
制作没什么好说的 把图纸放大之后 看着视频做就好了 不过有几点需要非常注意

楼主:
视频中john 说只要把这个对准就好了 这样的目的是两边的机翼做好后 方便对准 这样说吧 上翼面的长度比下翼面的长度长0.5cm 这样做好之后理论上 上面的机翼会长一点 这样打磨起来就方便了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 上翼面会短一点 这样我们就需要把上翼面切成比下翼面长1cm 到1.5cm 这样才比较好

楼主:
还有就是舵机的安装 视频中是安装到机翼的里面 而我是安装到外面 当然里面是比较好 不过我不太喜欢 这个安装方式大家选喜欢的就行 不过都要有个原则 就是舵机线必须能够到机翼中间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我对这个飞翼的最大改进了 我加装了这个吊舱 这个吊舱的好处有很多 增加宝贵的空间 很方便手抛起飞 降落的时候能起到保护作用  唯一的不足是增加了阻力 其实这个阻力也是比较少的 毕竟续航都有25分钟了 其他制作方面的貌似就只有这么多了

楼主:
还有几点大家改装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不能切到增加强度的翼梁 以及是确保其他东西都完全调好之后再装上垂尾

楼主:
电调部分需要重点讲 这个电调我好像买到假的了 用了几分钟之后发热严重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正品 不然严重影响飞行

网友:
佩服自己动手做飞机的人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电机的安装 不能想视频中简单的粘上 你需要在飞翼下面粘一块木片 并且用扎带把电机座和木片扎起来 具体看图就好 到这里 基本上制作飞机重要部分已经说完 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图纸上的重心位置不太对 你需要往后移2cm左右 当然这个不能是准确的 因为重心还会有其他东西的影响 比较电机座过高 机身强度不够等等 但是后移2cm是比较准确的值

网友:
能不能给我来架试试

楼主:
接下来 讲一讲设备的安装 我把飞控放在翼梁后面 这里的空间可以说是飞翼里面空间比较大的地方了 而且对于走线也方便 然后就是 图传放右边 接受和GPS放左边 这样GPS会尽量的远离机上电流比较大的地方 并且做好屏蔽 搜星和稳定性都是比较好的 电流计我放在下面吊舱的位置 方便连接电池 电池的话不用说了 肯定是放在吊舱的 不过需要注意 要有对电池的保护措施

网友A:
有起落架吗

网友B:
不要飞控可以飞得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飞控可以飞得稳吗?

也可以不加飞控 看你怎么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起落架吗

起落架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是flite test 出品的 关于飞机的图纸 以及制作视频 有热心的网友整理了出来 也发到了模友之吧 具体 ...

链接好像进不去~、

网友:
两个翼刀贴合面的打磨最头疼了。

网友C:
看图看得头都昏了,基本没一张照片的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看得头都昏了,基本没一张照片的清晰的。

网速问题 多等一会

网友D:
顶楼主..话说..我手里只有xxd2212 kv1000电机可以吗?配合xxd3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主..话说..我手里只有xxd2212 kv1000电机可以吗?配合xxd30A电调

应该行 电调换了

网友:
额..电调...的话..就只剩乐天了..飞固定翼够呛

网友:
顶,如此详细太好了,盼续集 顶 绝对顶到高层。

网友:
卤煮辛苦了,也做过这个飞机

楼主(2015-08-31):
后期升级帖子 加装俯仰云台 【我爱DIY】简单 轻量 易做的舵机俯仰云台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16

楼主:
后期升级

网友(2015-10-19):
我也弄过不过我弄的只是一层kt板

网友:
你做的飞机真不少请教飞机做上反角了吗 一般几度

网友(2015-12-04):
好多的飞机自己做就是好

网友:
顶一下,楼主发帖辛苦

网友:
顶楼主,看改进的图纸

网友(2016-10-11):
电机座高了影响推力线 不影响重心

网友:
{: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网友:
成本5元,怎么算也不止啊……

网友:
图纸网站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