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DR数传连不上地面站,但是又能加载能跟手机地.....

楼主(2015-07-26):
莫名其妙就出这个问题了,飞控是PIXHACK,所以不存在接线错误的问题,而且之前就是这样一直都没动过。。

电脑驱动没有问题,COM4 57600,能加载、能和手机地面站连接,重刷了固件,重新安装了地面站,发射绿灯常亮红灯闪烁,换了USB口,我能想到的都排除了,还是不行。哪位前辈遇到求分享啊!

视频附上,能连接,但是连到一般就错误了

网友:
有时会是电脑系统问题,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飞机端和地面端设置完全一样吗?

网友:
一般出现这个一是关了杀毒试下,再一个就是系统问题了,重新安装系统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先装3dr驱动,下个驱动精灵,装好选择com口和57600  加载看一下在连接,泡泡视频有直播的。

网友A:
提示翻译出来时:这是一个意外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翻译出来时:这是一个意外的错误

已经证实,这是雷家的BUG。。。换电脑或者重装系统能解决,估计是注册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