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坏了

楼主(2015-07-26):
下午发现四个电机启动不同步,就连地面站调试,结果点了更新固件,中间插拔了下USB,结果更新失败。

然后就是死活连不上地面站了。

这是啥情况?是不是固件给我搞坏了啊。。。。。

网友:
不更新也可以玩

楼主:
就是因为起飞就跑偏,然后拿回来连电脑看电机启动不同步,想重新调试下,结果按了固件更新,更新过程中被我拔了下USB线,再插回去就显示失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刚才去官网下了 bu_cc3d.opfw 在地面站的Firmware中烧写,但还是连不上USB

不知道我的CC3D还有救没救。求高手支招!

楼主:
烧写能成功,说明USB连接应该没问题啊。

但是烧写后,再去升级固件,就是显示USB没连接上,怎么插拔都没用。

楼主:
COM3 连不上,什么原因呢?

网友:
呃。。没玩过这个飞控。 不过可以在论坛找找 泡泡老师  在论坛搜索帖子 泡泡  就会出现他的帖子 站内私信他或者。。。随便,  只要能联系上他就可以 他是飞控专家

楼主:
谢谢,在隔壁论坛找到以前的一个帖子了,好像要先用ST-LINK刷一个cc3d固件,然后再刷,好像就可以了,刚淘宝买了ST-LINK,还没到手。等到手了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能救活,希望到时候连跑偏都搞定,那就因祸得福了,我是不是想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隔壁论坛找到以前的一个帖子了,好像要先用ST-LINK刷一个cc3d固件,然后再刷,好像就可以了,刚淘 ...

隔壁帖子的连接或者内容转过来,让大家学习,谢谢

楼主:
应admin要求,就贴隔壁论坛链接了,行不行还不知道,待我收到 ST-LINK 亲测后,再回帖说明。
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8684

网友:
买个QQ飞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CC3D搞不定了,还真的可能会考虑QQ飞控,要不就考虑apm

楼主:
终于还是被我搞定了,原来重刷固件后,要配合使用低版本GCS才可以更新固件。下午实在没法了,翻万能的度娘,看到有TX说可以用下低版本地面站,于是去官网下载了个RELEASE-12.10.1 版本,果然顺利更新固件成功。  意外啊..... 赶紧和大家分享!

楼主:
基本已经搞定,最多智能更新固件到 2014.10那个版本的地面站,原来在用的2015.02.02还是没法用,2015.02.01版本也没法更新固件。暂时就用着2014.10吧,也没多大区别,还是汉化版的。
再玩段时间,准备入个APM,配台450玩航拍。
最近就拿250练手。。。

网友A:
你不会是这么一弄把飞控弄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这么一弄把飞控弄傻了吧

确实是被我弄傻掉的,2015版本的地面站是死活认不了这个板。
不过现在就用这2014.10版本的,然后重新组了下这个机子,飞控下面把减震座装上,昨下午出去练了一会儿,发现原来那个飘仍然是飘,不过打俯仰或横滚,反应迅速(以前反应很迟钝),基本有那种打哪指哪的感觉,再练熟点也就能控制住这个250了,就像当年学开车一个道理。
现在降落还是很暴力,油门控制不好(需要设置油门曲线?),昨天还把电池负极线给蹭破了,回家用电工胶带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