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切换定高迅速上升怎么办?

楼主(2015-07-26):
油门打到百分之50到百分之70之间,切换定高飞机迅速爬升,这个怎么办?

网友A:
说明油门高了,定高模式下,油门上下不过中立区域不会上升,向前飞快了会掉高。假如你的悬停油门PWM太高高过定高中立区域,悬停下你切定高就会向上升,这个时候只有更改你的定高中立区域

楼主:
那具体该怎么处理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油门高了,定高模式下,油门上下不过中立区域不会上升,向前飞快了会掉高。假如你的悬停油门PWM太高高 ...

具体怎么处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就这么沉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减油啊 及时纠正就好了

网友:
用海绵把气压计压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偶尔会出现档位不对的情况  我是这样的  不知道别的魔友是怎么样的

网友:
避光放海绵估计会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