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板和各位大神们

楼主(2015-07-26):
我跟着泡泡老师的教程组装了一台四轴鸡鸡,天九控日本手,APM2.8,用模式1.打方向机头就旋转,打左副翼就向左…这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呢???

网友A:
感觉没问题,要是不习惯,可以把第一和第二通道换下,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问题,要是不习惯,可以把第一和第二通道换下,好像是

换了解不了锁

网友B:
我感觉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也正常…

不应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解不了锁

日本手(右手油门)——左手升降舵和方向舵,右手油门和副翼
美国手(左手油门)——左手油门和方向舵,右手升降和副翼
我是美国手,没用过天地飞,原理都一样。
你现在解锁也是左手最高,换通道以后就是右手最高解锁。
请问试过么?
你换过来就是叫 中国手的一种设置方法。

楼主:
原来是我没认真看一直以为像QQ飞控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