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pid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26):
我的机机自动调参过以后,悬停时会有一些抖动,控制前后左右时,会有过敏现象,我应该怎么修改pid值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不行就手动调吧,看一个帖子说,自动调参把p放大了快一倍了,看你参考自动调参的值然后减弱

网友:
P降低 试试

网友:
我也出现类似问题,自动调参的P异常大。楼主可以尝试多次自动调参,记下值,取平均或者合适值。或者找有相似机型配置的大神弄一份PID,作参考,手动修改。每次推荐调整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