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摔了下出问题了~

楼主(2015-07-26):
山狗问题,摔了下,开关机界面都有动画,进入以后就完全白屏了,但是还可以录像,自我感觉没坏,但是用的闹挺每次开关机都会自动初始化,要是还是解决不了 准备上小蚁

网友:
刷固件试试

网友:
可能是里面有传输线摔脱落了。换小米把,效果绝对比山狗好太多

网友:
看了很多对比贴,也不知道小蚁和山狗,有多少区别,老晋大哥用山狗拍的那个叫漂亮啊,拆开里面看看,是不是排线送了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狗问题,摔了下,开关机界面都有动画,进入以后就完全白屏了,但是还可以录像,自我感觉没坏,但是用的闹 ...

楼主出么?有意。缺山狗配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没售后服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换小蚁或者狗吧

网友:
当尸体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