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郎宇A2212kv1400能飞固定翼吗?

楼主(2015-07-27):
如题郎宇A2212kv1400能飞固定翼吗?  刚卖掉小四轴剩下了点配件想玩固定翼请问固定翼老鸟郎宇A2212kv1400和好赢天行者30A还有雷家的APM能不能组装一套固定翼飞机?有哪些机型支持这些配件。谢谢了

网友A:
KV1400可以飞固定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V1400可以飞固定翼

可以飞啊,桨搭配好8-9寸桨

网友:
一点问题没有,塞思纳冲浪者1.2大飞翼

网友:
借楼问一下如果固定翼电机动力配的大了会怎样?

网友:
可以搭配八寸左右桨,飞塞斯纳冲浪者之类的。APM虽然支持固定翼,但并不推荐

网友C:
郎宇A2212kv1400能飞固定翼 30A标准配置 适用大多固定翼机型 好小子 塞斯纳 冲浪者都很适合入门 要说哪些机型支持这些配件的话 可以说大多固定翼都支持吧(除自己发明的怪异型杂交型机机。)
如果是固定翼入门的话推荐冲浪者 按你这个配置调试好很好飞的 电池容量最好弄大点 冲浪者v5系列电池小了压不住头(选择这款的话。) 也有点人入门飞的是好小子 (我入门是kt机。。。炸炸炸)就说怎么多了
需要询问的可以到  模友之吧官方群 218049930 一起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啊,桨搭配好8-9寸桨

手上有八副8045螺旋桨能不能用?还是之前380机机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郎宇A2212kv1400能飞固定翼 30A标准配置 适用大多固定翼机型 好小子 塞斯纳 冲浪者都很适合入门 要说哪些机 ...

首先谢谢各位老鸟,现手上还有一块3s2200蝎子锂电,8045桨一大堆,APM飞固定翼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老鸟,现手上还有一块3s2200蝎子锂电,8045桨一大堆,APM飞固定翼好用吗?

配8寸桨可以 3s2200也不错 APM能飞固定翼, 具体用得怎样就不知道了 应该来说还是好用的

网友:
原来飞八百多克是可以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八副8045螺旋桨能不能用?还是之前380机机上用的

可以用啊

网友:
我的冲浪者X8就是A2212 1400KV  加高电机座配8060桨!  很好飞  30A的电调!  这个配置可以飞飞翼啥的!

网友:
对了 APM可以在固定翼用的!  APM很强大!!!  自己飞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