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 GPS 打舵漂移问题

楼主(2015-07-27):
NAZA Lite主控,已经刷了V2,IMU已校准,之前因为马桶效应,GPS向右拨了一个小角度,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每次打舵,飞机都会向左漂移,无法实现原地转圈,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NAZA Lite主控,已经刷了V2,IMU已校准,之前因为马桶效应,GPS向右拨了一个小角度,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每次打舵,飞机都会向左漂移,无法实现原地转圈,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再说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核对一下GPS安装位置数据是不是对,尽量填写准确。

再检查一下电机电调,是不是有问题。

再检查遥控器的输出,是不是打方向的时候连带横滚。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高级校准IMU时,飞机要用水平仪打水平进行校准,这样在打方向时候就不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高级校准IMU时,飞机要用水平仪打水平进行校准,这样在打方向时候就不漂了

请问这句没搞懂了?飞机要用水平仪打水平?就在高级里inu设置吗?我的也是有点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句没搞懂了?飞机要用水平仪打水平?就在高级里inu设置吗?我的也是有点飘 ...

水平仪是额外的道具,放在飞机上,气泡在中心时说明飞机水平,此时进行IMU校准

网友:
水平校准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