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无GPS显示bad or no terrain data不能解锁

楼主(2015-07-27):
固定翼固件
罗盘遥控器加速度都校准了

网友A:
看看gps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D10控,6档位也设好了

网友:
没有地形数据?

网友A:
图片被logo挡住了,你加速度校准的不准,你看,都不是平的,gps状态啥样?gpsstatus是几?要是1,说明识别了gps硬件,但是有干扰,要是0就是没有识别到gps,电压或者接线问题,正常应该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被logo挡住了,你加速度校准的不准,你看,都不是平的,gps状态啥样?gpsstatus是几?要是1,说明识别 ...

是没有用GPS,固定翼固件,加速度校准了,只是没放平

楼主:
看英文大概是这意思,地形要怎么弄,谁给说下啊,固定翼

网友B:
1.气压计,罗盘,遥控,飞行模式,必须校准设置成功,罗盘校准室外最好,没有干扰,比较准确。遥控校准注意正反向。

2.然后拿到室外,上电搜星,过程中就是等,不行换个地方,有时候有干扰搜不到星,  指示灯绿色闪烁表示可以解锁,搜星成功,蓝色表示星数不够,或没有,确定好再等会 保证足够的星数,然后在按安全开关,遥控解锁,在室内解锁要取消pix启动自检,好像是在地面站标准参数设置第一项选禁用。

3.gps星数不够起飞后会影响一键返航,误差挺大的。这样设置完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气压计,罗盘,遥控,飞行模式,必须校准设置成功,罗盘校准室外最好,没有干扰,比较准确。遥控校准注意 ...

没有用GPS,其他都设置好了,就报警bad or no terrain data不能解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用GPS,其他都设置好了,就报警bad or no terrain data不能解锁

没有不行的,那就要关闭自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行的,那就要关闭自检试试。

请问有关闭自检的教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关闭自检的教程吗

没记错的话,地面站,标准参数里第一项就是

楼主:
唉,,,还是自己把问题找到了,参数terrain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gps连接是否正确

还是自己把问题找到了,固定翼参数问题  terrain 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地面站,标准参数里第一项就是

那是多轴 的参数,固定翼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自己把问题找到了,固定翼参数问题  terrain enable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把terrain enable该成disenable,还是不行。

网友(2016-04-18):
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