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鼓包如何修复?

楼主(2015-07-28):
有一块3S2200锂电,鼓包了,还能用,如何修复,消除鼓包???

网友A:
鼓包无法修复,劲量别用了有安全隐患

网友:
没有漏点的话不暴力当个控电也可以~

网友:
这个是无法修复的。网上流传有放冰箱,扎口的偏方不建议用,安全隐患很大

楼主:
听大家的建议,为了安全,让它休息了。

网友:
再买一个电池还是挺费钱的修复吧

网友(2015-12-20):
我差点拿根针去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鼓包无法修复,劲量别用了有安全隐患

有一点鼓包   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鼓包   可以用吗

轻微的可以先低空悬停和近距离暴力飞飞看,看电池放电能力怎样,有没有掉压特别快的情况,如果有就别当飞行动力电池用了,当控电或者显示器电来用,放电稳定可以用但不要暴力飞或者放到很低的电压。保养好电池除了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过放,还要有平衡好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