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无刷电机里进沙子了转子和定子还分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5-07-28):
无刷电机里进沙子了    转子和定子还分不开怎么办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有条件,高压气枪吹,边吹边轻轻转动。

没条件,想办法拆开,或者硬转,仅仅是外转子有点磨损没关系的,定子线圈没有磨损到就ok。

网友:
我也遇到这情况吹风机吹 皮吹吹掉一些,然后用手转左右转,一套一段时间顺滑就好了,线圈没事 磨损不了什么

网友:
用水冲洗之后记得晒干。

网友:
线圈不容易磨到

网友:
什么电机 ?  我拆过几个电机  没准可以帮到你

网友(点评):
MR出品的4822

网友:
这个应该好简单吧?水冲也可以啊,到补胎的店里借他们的气枪吹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