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

楼主(2015-07-28):
4S电池    电压不一样怎么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4021

网友A:
0.01这也纠结?这充电器还想怎样啊?买好点的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1这也纠结?这充电器还想怎样啊?买好点的充电器吧

下面还有个3,96那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B6差就差在平衡不好,你这个要不单独接线把3.9V那片单独冲到4.2看看,有钱还是换好点的充电器,至少A6起步,我现在用的乐迪CB86 PLUS有电池修复功能,用到现在平衡好还没有电池冲的鼓包

网友:
多冲几次试试

网友:
B6,小电流慢慢充,应该能平衡回来

网友:
电芯问题,建议去掉压差比较大的一块,变成3s.正常使用,单片换的话就不用考虑了,你可能配不到内阻一样的电芯。

网友:
这点误差没事

网友:
下边那个有问题,重新配

网友B:
用B6的 LIPO STORAGE  电池保存模式 或者 DISCHARGE放电模式

然后重新小电流冲  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看样子其实问题不大,电压相差不大,用平衡充在充电时会平衡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6的 LIPO STORAGE  电池保存模式 或者 DISCHARGE放电模式

然后重新小电流冲  就应该没问题了

好的   我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B6。

怎么刷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