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新手必看:玩无人机了就要说行话,免得惹笑话

楼主(2015-07-29):
新手必看:玩无人机了就要说行话,免得惹笑话

刚玩无人机或者想玩无人机的朋友,想和圈内人交流交流get新技能,却总有点张不开口,怕问题一说出来就被鄙视得体无完肤,没法继续交流了。不过,不了解一些基本常识,不记住几个专业词,怎么在圈内混下去呢!

一、遥控器篇

什么是通道?

通道就是可以遥控器控制的动作路数,比如遥控器只能控制四轴上下飞,那么就是1个通道。但四轴在控制过程中需要控制的动作路数有:上下、左右、前后、旋转。所以最低得4通道遥控器。如果想以后玩航拍这些就需要更多通道的遥控器了。

什么是日本手、美国手?

遥控器上油门的位置在右边是日本手、在左边是美国手,所谓遥控器油门,在四轴飞行器当中控制供电电流大小。电流大,电动机转得快,飞得高、力量大,反之同理。

判断遥控器的油门很简单,遥控器的两个摇杆当中,上下扳后不自动回到中间的那个就是油门摇杆。

二、飞行控制板篇

飞控的用途是什么?

飞行控制板一般简称飞控。如果没有飞控板,四轴飞行器就会因为安装、外界干扰、零件之间的不一致等原因形成飞行力量不平衡,后果就是左右、上下地胡乱翻滚,根本无法飞行。

飞控板的作用就是通过飞控板上的陀螺仪,对四轴飞行状态进行快速调整(都是瞬间的事,不要妄想用人肉完成)。如发现右边力量大,向左倾斜,那么就减弱右边电流输出,电机变慢、升力变小,自然就不再向左倾斜。

什么是x模式和+模式?

X模式要难飞一点,但动作更灵活。+模式要好飞一点,动作灵活差一点,所以适合初学者。
特别注意,x模式和+模式的飞控安装是不同的(我只有kk飞控板,所以只能讲kk飞控)。
如果飞控板安装错误,会剧烈的晃动,根本无法飞。

飞控解锁
飞控接上电不是马上可以起飞的,这是安全设计,所以需要解锁(飞控设置略,有很多攻略了)。通上电,飞控板上的灯是不亮的,只有电调发出的滴滴声,将油门打到最低(注意油门方向,需要实现确定是设置的向上为最低,还是向下为最低),然后方向舵向右板到底,飞控板的灯就会亮,电调也不会再继续发声,说明准备好起飞了。

三、电调篇

为什么需要电调?

电调的作用就是将飞控板的控制信号,转变为电流的大小,以控制电机的转速。

因为电机的电流是很大的,通常每个电机正常工作时,平均有3a左右的电流,如果没有电调的存在,飞控板根本无法承受这样大的电流(另外也没驱动无刷电机的功能)。

同时电调在四轴当中还充当了电压变化器的作用,将11.1v的电压变为5v为飞控板和遥控器供电。

买多大的电调?

电调都会标上多少A,如20a、40a 这个数字就是电调能够提供的电流。大电流的电调可以兼容用在小电流的地方,但小电流电调不能超标使用。
根据我的简单测试,常见新西达2212加1045浆最大电机电流有可能达到5a,为了保险起见,建议这样配置用30a 或 40a电调(大家用20a电调的也多),买大一点,以后还可以用到其他地方去。

四轴专用电调是什么意思?

因为四轴飞行要求,电调快速响应,而电调有快速响应和慢速响应的区别,所以四轴需要快速响应的电调。其实大多数常见电调是可以编程的,能通过编程来设置响应速度。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专用一说。

电调编程什么意思?

首先要说明电调是有很多功能模式的,选择这个功能就是对电调编程。

编程的途径可以直接将电调连接至遥控接收机的油门输出通道(通常是3通道),按说明书,在遥控器上通过搬动摇杆进行设置,这个方法比较麻烦,但节约。另外,还可以通过厂家的编程卡来进行设置(需要单独购买),方法简单,无需接遥控器。

为了保险,一定要将购买的电调设置一致,否则容易难于控制。如:电调的启动模式不一样,那么有些都转很快了,有些还很慢,这就有问题了。

通过遥控器进行设置电调,一定要接上电机,因为说明书上说的“滴滴”类的声音,是通过电机发出来的。我开始就是因为没有接电机,还疑惑怎么没声音,以为坏了。

四、无刷电机与螺旋桨篇

电机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不要买错了,无刷是四轴的主流。它力气大,耐用。

电机的型号含义?

经常看人说什么2212电机、2018电机等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电机的尺寸。
不管什么牌子的电机,具体都要对应4位这类数字。其中前面2位是电机转子的直径,后面2位是电机转子的高度。注意,不是外壳哦。
简单来说,前面2位越大,电机越肥,后面2位越大,电机越高。又高又大的电机,功率就更大,适合做大四轴。通常2212电机是最常见的配置了。

什么是电机kv值?

每个无刷电机都会标准多少kv值,这个kv是外加1v电压对应的每分钟空转转速。例如:1000kv电机,外加1v电压,电机空转时每分钟转1000转,外加2v电压,电机空转就2000转了。

桨的型号含义?

同电机类似,桨也有啥1045、7040这些4位数字,前面2位代表桨的直径(单位:英寸 1英寸=25.4毫米)后面2位是桨的角度。

什么是正反桨,为什么需要它?

四轴飞行为了抵消螺旋桨的自旋,相隔的桨旋转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正反桨。正反桨的风都向下吹。适合顺时针旋转的叫正浆、适合逆时针旋转的是反浆。安装的时候,一定记得无论正反桨,有字的一面是向上的(桨叶圆润的一面要和电机旋转方向一致)。

电机与螺旋桨的搭配

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自己也在研究当中,所以建议采用大家常见的配置吧,但原理这里可以阐述一下。
螺旋桨越大,升力就越大,但对应需要更大的力量来驱动;螺旋桨转速越高,升力越大;电机的kv越小,转动力量就越大。

所以说,大螺旋桨就需要用低kv电机,小螺旋桨就需要高kv电机,因为需要用转速来弥补升力不足。如果高kv带大桨,力量不够,那么就很困难,实际还是低速运转,电机和电调很容易烧掉。
如果低kv带小桨,完全没有问题,但升力不够,可能造成无法起飞。

例如:常用1000kv电机,配10寸左右的桨。

五、电池和充电器篇

为什么要选锂电池?

同样电池容量锂电最轻,起飞效率最高。

电池的多少mah时什么意思?

表示电池容量,如1000mah电池,如果以1000ma放电,可持续放电1小时。如果以500mh放电,可以持续放电2小时。

电池后面的2s,3s,4s什么意思?

代表锂电池的节数,锂电池1节标准电压为3.7v,那么2s电池,就是代表有2个3.7v电池在里面,电压为7.4v。

电池后面多少c是什么意思?
代表电池放电能力,这是普通锂电池和动力锂电池最重要区别,动力锂电池需要很大电流放电,这个放电能力就是C来表示的。如1000mah电池标准为5c,那么用5x1000mah,得出电池可以以5000mh的电流强度放电。

这很重要,如果用低c的电池,大电流放电,电池会迅速损坏,甚至自燃。

多少c快充是什么意思?

这个与上面的c一样,只是将放电变成了充电,如1000mah电池,2c快充,就代表可以用2000ma的电流来充电。所以千万不要图快冒然用大电流,超过规定参数充电,电池很容易损坏。

怎么配电池?

这与选择的电机、螺旋桨,想要的飞行时间相关。
容量越大,c越高,s越多,电池越重;
基本原理是用大桨,因为整体搭配下来功率高,自身升力大,为了保证可玩时间,可选高容量、高c、3s以上电池。最低建议1500mah,20c,3s。
小四轴因为自身升力有限,整体功率也不高,就可以考虑小容量、小c、3s以下电池。

平衡充电是什么意思
如3s电池,内部是3个锂电池,因为制造工艺原因,没办法保证每个电池完全一致,充电放电特性都有差异,电池串联的情况下,就容易照常某些放电过度或充电过度,充电不饱满等,所以解决办法是分别对内部单节电池充电。动力锂电都有2组线,1组是输出线(2根),1组是单节锂电引出线(与s数有关),充电时按说明书,都插入充电器内,就可以进行平衡充电了。

六、机架篇

机架的轴长短有没有规定?

理论上讲,只要4个螺旋桨不打架就可以了。但要考虑到,螺旋桨之间因为旋转产生的乱流互相影响,建议还是不要太近,否则影响效率。这也是为什么四轴用2叶螺旋桨比用3叶螺旋桨多的原因之一(3叶的还有个缺点,平衡不好做)。

螺旋桨的安装

调试完毕,最后安装螺旋桨,安装好后,第一件事是拿手上,轻加油门,看看是否风都往下吹,电机的旋转是否是正转和反转间隔的。如果剧烈抖动,并且升力很小,就应该是正反浆没有安装对。交换一下。如果旋转方向不是间隔的,就需要将电调和电机的连接线1和3,交换一下,进行旋转方向校正。次序为:先方向,后螺旋桨。

我怎么知道能正常起飞?

一切准备完毕,怎么知道可以试飞了呢,我个人建议为了避免匆忙上马秒炸。先拿手上试飞比较好,但要注意离身体距离。

拿手上通电,加油门,如果一切正常,四轴是不会大幅度的晃动的,而是比较平稳。还可以故意左右晃动一下,会感觉到四轴保持平衡的反力量,只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基本达到了试飞的条件。kk飞控我复位了好几次,只要没有意外,是基本都能成功的。

试飞场地建议选草坪,这样的不容甩坏。

初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看见一飞高,紧张了就猛减油门,这样就会垂直落地,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只要不伤人,在比较高的情况下,还是慢减油门比较好。

网友(2021-07-15):
引用 楼主:
顺时针是正桨,逆时针是反桨

同问,我对正反完全无感

网友(2021-04-16):
新手上路,消化基本术语中

网友:
收个回复,实在太给力了!

网友(2019-07-03):
潜水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2019-05-22):
此贴收益非浅。对小白是福音。

网友:
小白正在入坑,太有用了

网友A(2015-07-29):
讲的不错,基础知识适合新手入门,顶一个

网友:
好入门介绍

网友:
正在潜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的不错,基础知识适合新手入门,顶一个

网友B:
学习了。不过问一下正反桨的区别:有人说顺时针是正桨,逆时针是反桨;也有人说是顺时是反,逆是正桨。请问哪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过问一下正反桨的区别:有人说顺时针是正桨,逆时针是反桨;也有人说是顺时是反,逆是正桨。请问 ...

顺时针是正桨,逆时针是反桨

网友C:
“桨的型号意义:单位:英寸 1英寸=254毫米)”,应该是25.4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的型号意义:单位:英寸 1英寸=254毫米)”,应该是25.4毫米,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桨的型号意义:单位:英寸 1英寸=254毫米)”,应该是25.4毫米,

_写的不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09-1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很多消费级多旋翼飞机不是无人机。无人机是要有自主导航飞行功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两下!

网友:
我看到了 爱卡汽车  哈哈

网友(2015-10-18):
哈,又学到好多。

网友:
基础知识适合新手入门,顶一个

网友:
学生党  没钱  看论坛一年了 该会的都会了 就是没钱买啊~

网友(2015-12-05):
支持楼主的技术贴!顶

网友:
模友之吧 中国唯一

网友:
学习了,正在组装中。

网友(2016-03-14):
受教了,潜水学习。

网友:
好资料,记号备查

网友:
好贴 又复习了一遍

网友(2016-04-23):
太好了 对于小白菜鸟来说太好了

网友(2016-09-3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请问,一架飞机组装好,飞控也调试了,试机除了手拿着试飞,或只有出去实飞才能知道是否调试正常?在调参软件里有没有测试手段,或其它什么方式试机?

网友(2016-10-30):
学习了,攒知识、攒钱准备搞个450的

网友:
潜水学习中  慢慢来  谢谢楼主

网友:
说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讲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2016-12-07):
金典收藏了!以后给要入门的朋友看

网友:
讲的很好,新手必修。

网友:
写的很全 谢谢楼主

网友(2017-04-20):
认真学习,努力炸鸡

网友:
认真学习哦了,蛮好的经验

网友:
通俗易懂、实用、支持!

网友(2017-05-28):
很认真的看完,学习了

网友(2017-07-27):
新人学习,写写分享

网友(2018-01-31):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好贴普及一下对我们菜鸟有帮助

网友:
小白一枚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2018-10-30):
八旋翼的和四旋翼的区别大吗?

网友:
这个帖太好了 万分感谢

网友(2018-12-19):
还不错  做得到

网友:
好帖,新人学知识了。

网友:
准备入魔在论坛里逛了几天学习知识,楼主讲的很容易懂!能不能说下图传和航拍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