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ck gps 搜不了星

楼主(2015-07-29):
开源系统真不是普通人玩的来的,买回来几天都还没飞起来,不是这样的问题就是那样的问题,不过还好论坛的模友都很热心,都会一一解答我遇到的问题,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刚刚拿出去试机的时候发现gps搜不了星,显示屏显示no gps fix,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线是肯定没插错的)?我应该怎么解决呢(gps是雷家的8n,飞控也是雷家的)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4069

940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好像显示是1,图传肯定不是1.2的

试试我的笨办法?我之前搜不到星是这么解决的,首先更新了固件和基本的自学习,我觉得你可以跳过这步,判断线束是否正确
1 量gps口的电压,是否接近5付,我的4.6左右,正负判断是否正确
2 用一个电调bec单独给gps供电,基本的线束改造,然后在阳台就能看是否有变化
3 去掉其他附件,判断干扰源,只留数传,去掉图传,osd,云台等附件
4 到了现在还不行,联系卖家~
我的问题出在图传干扰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地面站看也是显示gps没定位,而且我的地面地图是打不开的,关不关地图的事呢?

点那个状态,在左下那一栏,仪表动作,下一个就是状态,里面有,先判断下飞控是否识别了gps,地图你点那个选项里面有别的,google不行选个别的地图,playuav里面的客户端地面站有百度等,你可以试试

网友A:
gps状态啥样?gpsstatus是几?要是1,说明识别了gps硬件,但是有干扰,要是0就是没有识别到gps,电压或者接线问题,正常应该是3,判断下是不是图传干扰,图传是1.2的肯定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看看

我们用的同样的gps,这个gps我放在阳台上都能搜到8颗星。

另外:你的飞机好大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在哪里看gpsstatus是几呢,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开源系统,所以有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清楚望赐教,谢谢 ...

地面站左下角,应该在数据页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地面站看也是显示gps没定位,而且我的地面地图是打不开的,关不关地图的事呢?

蓝灯应该是正在搜星,也许你应找个空旷的地方。

地图打不开在飞行计划页面的右边把地图换成bing卫星地图应该就好了,跟GPS没啥关系。

网友B:
你装机器真是多灾多难啊…看看gps天线的灯亮没,飞控指示灯是什么状态?最好接上数传用地面站看,osd有时会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除所有pix附件后连接电脑刷下小车固件然后刷回多轴,重新校准各个传感器试试

谢谢朋友的方法,飞控和GPS已经返厂,检查结果是GPS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GPS灯常亮,PIX蓝灯慢闪

拔除所有pix附件后连接电脑刷下小车固件然后刷回多轴,重新校准各个传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还是买大疆的,回来一调就能玩

我已经有2套A2,2套V2啦,v2就是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失控,所以才想试试号称最强大的开源飞控,如果这个飞控真的是稳定而且好用的话,就会放弃V2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机器真是多灾多难啊…看看gps天线的灯亮没,飞控指示灯是什么状态?最好接上数传用地面站看,osd有时会 ...

呵呵,第一次 接触开源飞控这么高级的东西吗,DJI的飞控基本上装好机然后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唯独PIX真的的搞到有点头痛啊。飞控上面的灯是蓝色的,而GPS上面的灯也是蓝色的,但是OSD显示就是没有卫星

网友E:
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机器真是多灾多难啊…看看gps天线的灯亮没,飞控指示灯是什么状态?最好接上数传用地面站看,osd有时会 ...

用地面站看也是显示gps没定位,而且我的地面地图是打不开的,关不关地图的事呢?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0
(出处: 模 ...

很感谢泡泡老师的回帖,你的教程我已经看过了而且装机跟调试也是按照你的步骤去进行的,但是现在就是GPS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状态啥样?gpsstatus是几?要是1,说明识别了gps硬件,但是有干扰,要是0就是没有识别到gps,电压或者接 ...

请问一下在哪里看gpsstatus是几呢,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开源系统,所以有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清楚望赐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灯应该是正在搜星,也许你应找个空旷的地方。

地图打不开在飞行计划页面的右边把地图换成bing卫星地图 ...

我搜星的地方就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搜的,而且等了将近有10分钟,但最后还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左下角,应该在数据页面

好的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状态啥样?gpsstatus是几?要是1,说明识别了gps硬件,但是有干扰,要是0就是没有识别到gps,电压或者接 ...

看了一下好像显示是1,图传肯定不是1.2的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同样的gps,这个gps我放在阳台上都能搜到8颗星。

另外:你的飞机好大哦 ...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好像显示是1,图传肯定不是1.2的

请问一下,那个gpsstatus有两个,分别是gpsstatus和gpsstatus2,看那个才是知道他的状态呢?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的笨办法?我之前搜不到星是这么解决的,首先更新了固件和基本的自学习,我觉得你可以跳过这步,判 ...

好的,谢谢朋友的方法我逐一去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朋友的方法我逐一去试试

我的直觉是gps的tx和rx两根线反了

网友:
我晚上试了一下,室内gps搜不到星,gpsstatus显示1,拿到阳台过了一会搜到星了,gpsstatus才显示3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直觉是gps的tx和rx两根线反了

插反了会显示无G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直觉是gps的tx和rx两根线反了

但GPS的线是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连接好的,莫非是工厂搞错了???

楼主:
但是接头反了是插不进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接头反了是插不进的啊

是的,接反的话,地面站会显示无GPS,而你现在是无法定位,GPS下方有个红灯是电源指示灯应该常亮,还有个蓝色等如果搜到星定位成功的话应该是一闪一闪的。可以用万用表检查下连接线通断。

网友:
可能是gps被干扰,换个地方再试,不行就换个gps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接头反了是插不进的啊

解决的咋样了?

楼主:
现在还不知道,因为这两天工作比较忙没去试机

楼主:
刚刚去试了机还是不行,GPS的线已经换了一根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去试了机还是不行,GPS的线已经换了一根新的了

要不联系厂家吧~

网友C:
没搜到星pix蓝灯慢闪GPS蓝灯常亮,搜到星之后pix蓝灯常亮GPS蓝灯慢闪

网友D:
新手还是买大疆的,回来一调就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联系厂家吧~

已经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搜到星pix蓝灯慢闪GPS蓝灯常亮,搜到星之后pix蓝灯常亮GPS蓝灯慢闪

就是GPS灯常亮,PIX蓝灯慢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