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干扰问题

楼主(2015-07-29):
图传会对飞机的罗盘还有遥控接收机干扰吗

网友A:
正常来说不同频率的设备不存在互相干扰的问题 但是除非离得太近 或者发射功率太强

比如说切糕433一开   路由器就会搜不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不同频率的设备不存在互相干扰的问题 但是除非离得太近 或者发射功率太强

比如说切糕433一开    ...

433频率是433Mhz  路由器是2.4Ghz吧。。

网友B:
同一频率存在干扰 当然你可以参考论坛帖子 给你来几个链接啊
有关电子干扰的知识必要学习一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4&highlight=%E5%B9%B2%E6%89%B0
这帖子写得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一频率存在干扰 当然你可以参考论坛帖子 给你来几个链接啊
有关电子干扰的知识必要学习一下  http://www. ...

记错了 好像是2.4G图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 好像是2.4G图传  ...

网友:
发射:图传
接收∵Gps,接收机,
分类放置
两种装置至少距离15cm,
以上元件远离电机,电调,主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亲测 ,多轴,图传1.2干扰gps,通过选择特定的频道和给gps包铝箔,解决

网友:
多少还是有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