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硬挂数码相机,起飞直接侧翻?

楼主(2015-07-29):
拿着笔记本和数码相机去玩儿无图传摄像,相机挂在机头处,起飞时候尾部两个直接飞了起来,然后头部两个螺旋桨还没带起来,直接翻了过去,应该是飞机不平衡的问题,打的自稳模式,飞控不应该自动调整平衡吗?怎么处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着笔记本和数码相机去玩儿无图传摄像,相机挂在机头处,起飞时候尾部两个直接飞了起来,然后头部两个螺旋 ...

450控制在1400g以下飞,最好,相机挂在机肚下面正中(就是重心位置)最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控制在1400g以下飞,最好,相机挂在机肚下面正中(就是重心位置)最佳

挂在机头飞控不能自动调整平衡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是这样 你可以试一下 解锁之后 快速的搓油门 有的电机肯定会比其他桨慢转一些  启动慢一些 慢停一些 。

因为不管你怎么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也无法使四个电调数值完全一样

为了规避这种问题  apm/ pix里是有专门的应对措施的

可以调整一下解锁后的状态 让电机在解锁后怠速旋转  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至于重心  也有这个可能 但是可能性不大 不能说你挂3300电池能飞的很好  你挂10000的电池重心不对的就会侧翻

朋友按照我说的试试吧  然后在挂了相机起飞之前先手持飞机 举过头顶去试试 陀螺仪是否在修正姿态 确认没问题了再去飞行

祝爽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 你可以试一下 解锁之后 快速的搓油门 有的电机肯定会比其他桨慢转一些  启动慢一些 慢停一些 。

因 ...

怎么调整怠速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就这么沉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在机头飞控不能自动调整平衡吗?

太重了,电机的能力有限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MOT_SPIN_ARMED  调整一下这个参数

0为不转,70就是转    这个转绝对不会飞起来 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T_SPIN_ARMED  调整一下这个参数

0为不转,70就是转    这个转绝对不会飞起来 放心

这个功能就是解完锁油门最低电机也转是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会有这种事情?不至于吧?楼主挂东西之前飞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有这种事情?不至于吧?楼主挂东西之前飞正常吗

就是测试正常飞行后才挂上相机,然后就侧翻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