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飞翼

楼主(2015-07-29):
打算用手机加路由器作为 数传与 摄像头 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A:
延迟是个大问题 转瞬间飞机就可能会炸 距离短
手机万一来个电话 或信息  就糟了
  还是支持楼主去折腾 以后就有先驱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迟是个大问题 转瞬间飞机就可能会炸 距离短
手机万一来个电话 或信息  就糟了
  还是支持楼主去折腾 以 ...

用ip.摄像头

网友:
不怎么样

网友:
没试过这个飞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也会有

百兆局域网,300-500MS,如果摄像机压缩做的好,h.264不会超过1秒。这是主观测试,找一个秒表
互联网, 电信ADSL,2M,延时500MS-5秒,也是主观测试,不同厂家的产品差别非常大

手机,诺基亚N80,2-5秒左右,

电信3G,延时1秒左右,不超过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会有

百兆局域网,300-500MS,如果摄像机压缩做的好,h.264不会超过1秒。这是主观测试,找一个 ...

对的 我用魅族pro摄像

网友:
貌似wifi干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