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凉夏日休闲飞

楼主(2015-07-30):
自从玩上穿越机,每周休息天飞一飞QAV250俨然成为我的生活习惯了,但前两周先是坏了一个电机,然后试飞中又烧了一个电调,所以就在订配件、维修、调试、改进这个循环中折腾,一直没有爽飞过,这周又值休息天赶快充好电去飞行,不为技术的提高,只为享受那一刻无忧无虑的飞行,录了一段视频,试用了下爱剪辑这个软件简单编辑一下,发现这个软件是易用,但功能和效果还不尽人意,尤其是转换出来的图象颜色和细节失真了,具体视频如下:
http://www.tudou.com/v/g9Le-uwdDCU/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v.swf

网友A:
楼主能否发个配置给参考参考呢。

楼主:
哈哈,谢谢版主夸奖,感觉现在飞得越来越顺手了,在树林里穿越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发个配置给参考参考呢。

银燕1806 KV2280 4个正反牙各一对
乾丰5030正反桨,我认为桨不是用来耐炸,而是用来飞的,且韧性不错,无空中射桨记录,且一定程度保护电机不受损,而号称某改良耐炸桨空中9断桨且打在我身上很疼。
大众纯碳纤QAV250架,最常见的那一款,还是很耐炸的,一直在服役
CC3D带壳弯针标准版
12A好赢电调4个
肥鲨600mw图传
一对肥鲨黑蘑菇天线(图传一个,眼镜一个)
肥鲨 HD视频眼镜
SONY 700线CCD 3.6mm镜头带壳改裸板
天8X+6通接收
BB响一个
前面一组白色LED 后面两组绿色LED灯带拼接并联
808 2代高清摄像机
主要用格式1300mah 25C 3S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银燕1806 KV2280 4个正反牙各一对
乾丰5030正反桨,我认为桨不是用来耐炸,而是用来飞的,且韧性不错,无 ...

我的250也是用的CC3D、电机银燕2204,电调也是银燕12A,每次起飞会跑偏,飘移,控用的AT9。很是郁闷,然后CC3D被我搞坏了,更新不了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50也是用的CC3D、电机银燕2204,电调也是银燕12A,每次起飞会跑偏,飘移,控用的AT9。很是郁闷,然 ...

首先飞控水平、PID等参数要调好且做好减震等工作,其次是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在离地面近时都会有地面效应导致飞机平移,跑偏等,稍高点儿就没有这个效益了,很正常,这时要手动控往飞机尽快起高就可以了,我的CC3D版本号还是14.10,因为之后的新版本增加了ONESHOT125支持,而我的配件不符合标准,所以就不升了,这不也挺稳吗,只要能存住参数就可以了,飞的时间长了就顺手了

网友A:
CC3D被我搞的更新固件时超时,无法通过USB更新固件,刚刚下午下载了2012.10.1版本地面站,可以更新。

然后又用回2015.2版本去更新,还是老样子,超时,连不上。

等下再试试2014.10版本的地面站,看能否更新。

上周没搞坏CC3D前,我也是拉高到5米左右高度,还是跑偏,而且手动控制感觉反应延时很严重,根本无法做到 打哪指哪 那种感觉(转向很灵敏,横滚和俯仰反应特慢),每次都怕控制不好,赶紧收油,然后就是1-2米高左右自由落体炸鸡,桨都废了好多了,电机上部都有很多磨痕了。 那个水平校准我看过地面站,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怀疑是否没上减震的原因,或者就是电调我是放在飞控下方,不知道是否有干扰。

等把固件更新上去后,再上减震,再试试会不户还是跑偏。

网友:
眼镜用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被我搞的更新固件时超时,无法通过USB更新固件,刚刚下午下载了2012.10.1版本地面站,可以更新。

然后 ...

我电调也被改装安在了下面两层底板之间,对飞控没有影响,你先把飞控加上减震措施,我认为这是必须的,即使不少人说不加也行,但我认为加上了效果更好,同时桨也全部换新的,然后地面站参数选QAV250,使用全自稳BANK1进行测试,而电调低版本地面站选标准的,高版本选高速电调,我用的是好赢12A的再试!14.10我用了很长时间,也很稳定,我刚更到15.02.02,飞行稳定,翻滚不给力,正在重新调参中。

楼主:
肥鲨HD眼镜用着不错,比V2更适合穿越

网友:
引用 楼主:
肥鲨HD眼镜用着不错,比V2更适合穿越

要好几千啊

楼主:
恩,是呀,谁叫咱们什么都不好,就好这一口呢,所以省吃加俭用也得入一个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呀,谁叫咱们什么都不好,就好这一口呢,所以省吃加俭用也得入一个用

不容易,玩鸡都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容易,玩鸡都花钱

恩,今年上掏宝因为配件损坏需更换买了两次东西,平常尽量不上网店了,节省点开支,把家里原来买的一大堆设备都消耗完后再说吧.不过始终心里还惦记着入一个FRSKY遥控器研究一下,虽然手里一个天8,一个D10和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