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不一样

楼主(2015-07-30):
解锁电机后打到30%油门有一个明显转速高一点,而且还忽快忽.....电调已经校准过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把有问题的电机和没问题的电机互换,看看到底是电调的原因还是电机的原因。
如果测试出电调的原因,那么把有问题的电调换到没问题的通道上,这样就能分析是电调的原因还是飞控的原因。
如果最终测试证明是飞控的原因,那么估计是没没校准水平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看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你是说校准电调油门吗,校过了,还是飞控里的通道校准

网友:
地板正解,其实不影响你飞就知道了

网友A:
先电机互换,电机正常的话用一个好的电调和这个电调,直接接到遥控接收三通道,拉油门看看,两个电调做个对比就知道那个电调坏了,注意电调没有供电的需要单独供电给遥控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电机互换,电机正常的话用一个好的电调和这个电调,直接接到遥控接收三通道,拉油门看看,两个电调做个对 ...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启动时有时有一个卡转,其他正常, 而这个卡转的 需要手拨动就正常了。并不是每次都卡转,但有时会。我也做过每个电调重新设置,电调也跟其他换个,电机以为全部换新的,不过还是出现这情况!是银燕电调 那个BLU 什么的 3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启动时有时有一个卡转,其他正常, 而这个卡转的 需要手拨动就正常了。并不是每 ...

先按楼上方法测试,测试完看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电机是没问题,估计是电调,因为我插电,四个电调各响各的声音!而且响声不整齐!我的带了bce的,看朋友的乐天20a的插电后,就听到一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