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 IDE给APM刷固件出错

楼主(2015-07-30):
Arduino下载源码至APM,显示下载完毕,但是出现这个错误:avrdude: error at C:\ArduPilot-Arduino-1.0.3-windows\hardware/tools/avr/etc/avrdude.conf:332: programmer type must be written as "id_type"

网友(2018-07-19):
楼主,我为什么不能下载你的文件?????????  牛币也充不进去,用户组也不变。

网友A(2015-08-03):
看来我不出马 你们是解决不了

把我上传的附件解压到你的Arduino-1.0.3/hardware/tools/avr/etc directory文件内 然后再试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缺少库文件  或者调用的库文件不同  IDE升级后很多东西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缺少库文件  或者调用的库文件不同  IDE升级后很多东西都变了

用的ArduPilot-Arduino-1.0.3-windows,是不是要设置avrdude.conf?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ArduPilot-Arduino-1.0.3-windows,是不是要设置avrdude.conf?

我没弄过apm,我只是用自己玩arduino的经验帮你分析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数据线

就是直接用的数据线,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而且我也解决了,首先你得按照官网上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做,http://dev.ardupilot.com/wiki/building-the-code/building-ardupilot-with-arduino-windows/  之后一定要注意版本一个下载的固件版本,还有一个是你的IDE 版本,这两个做到了过后你就没问题啦,然后刷了之后要注意你的编译后不能超过240k APM 里面的boodload 要占用8k ,所以尽可能的少点。然后就是连上mp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而且我也解决了,首先你得按照官网上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做,http://dev.ardupilot.com/w ...

用Git下载的固件不知道怎么回事,ArduCopter文件夹里面不是.pde或者.ino文件,而是.cpp和.h文件,我在别人那里拷的3.1和3.2.1版本的,IDE的版本跟官网的一样,但是都能编译通过,编译后的,hex都不能用Arduino下载,但是都可以用MP下载,,,应该是不能超过248k吧  ,,,还有这个MHV_AVR_Tools起啥子作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不出马 你们是解决不了

把我上传的附件解压到你的Arduino-1.0.3/hardware/tools/avr/etc directory ...

厉害,下载成功了,是改了avrdude.conf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下载成功了,是改了avrdude.conf吗?

昨晚为了改这个文件忙活到半夜  怎么感谢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为了改这个文件忙活到半夜  怎么感谢我

给你个赞        ,非常谢谢

网友(2015-10-29):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不出马 你们是解决不了

把我上传的附件解压到你的Arduino-1.0.3/hardware/tools/avr/etc directory ...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2016-10-27):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不出马 你们是解决不了

把我上传的附件解压到你的Arduino-1.0.3/hardware/tools/avr/etc directory ...

厉害了 赞赞赞赞

网友(2017-02-14):
同样的问题,十分想下载,牛币不够啊!

网友(2017-03-25):
都是牛人啊

网友(2017-10-26):
感谢二楼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 感谢大神解决

网友(2018-02-08):
没有钱钱啊  下载不了

网友:
下载了  不好使   不能解压   不可预料的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