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运动相机自制AV线,自己做个了个图方便大家学习!

楼主(2015-07-30):
(图片)

网友:
加个教程最好

网友A:
自己问 自己答 好厉害的功夫   希望有机会能用上你设计的机架 !

网友B:
不太可取,首先运动相机自身有电源,其次三根线意味着相机从图穿取电,图穿供电电流加大,一般单一摄像头从图穿供电,那个很小。稍微大的都单独供电,这样容易避免电流大对图传造成不稳定。所以很多运动相机或者大的摄像头都是单独供电,与图穿分开。老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取,首先运动相机自身有电源,其次三根线意味着相机从图穿取电,图穿供电电流加大,一般单一 ...

好的!谢谢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问 自己答 好厉害的功夫   希望有机会能用上你设计的机架 !

楼主:
好的!知道了

网友C:
这个我也做了一根,挺好用的。也是用外部电源供电。顺便问问,小姨怎么调教啊?貌似里面打了胶,现在已经把胶去掉了,但是怎么调教都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做了一根,挺好用的。也是用外部电源供电。顺便问问,小姨怎么调教啊?貌似里面打了胶,现在已经把 ...

什么调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调教啊!!!

小蚁相机的焦距怎么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调教啊!!!

小蚁的焦距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蚁的焦距怎么调?

应该是拆机调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拆机调吧

我已经把里面的胶拆了,调一下录一段,还是不理想…
听说可以连接电脑调,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把里面的胶拆了,调一下录一段,还是不理想…
听说可以连接电脑调,没试过。

没法连电脑吧

网友D(2015-11-21):
请问这样设置以后就可以实现飞控操纵下的拍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样设置以后就可以实现飞控操纵下的拍照了吗?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