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

楼主(2015-07-30):
看看图片这是什么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4121

网友:
充电器问题吧,有两片电芯显示合计电压去了,拿万用表测量每一片电芯电压,看都在不在3.7以上。B6充性能平衡能力稳定性还是差啊,要长期玩还是换好充电器吧

网友:
充电器有问题了 返修吧 我之前也是这种问题 返厂就好了

网友:
请先检查B6充电器接口,换上别的4s看一下,如果正常 那么4s的电池,1s电芯没有检测到电压,可能是4s接头问题,或者电芯接线不对,万用表检查测量4s连接头相对应接线排序,然后检查电芯连接极耳焊接点,确认无虚焊,无脱落,各路分离,线序正确,如果无以上问题,就是电芯有问题了。 我估计是2s平衡线接到1s. 1s线没接上。你看到的电压是1s和2s的电压和。哈哈,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有时候还能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