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 上多大的电池

楼主(2015-07-30):
冲浪者X8  朗宇2216 KV1250   40A铂金    上多大的电池好  两块2200 11.1 35C  还是一块4200的       还有C数是选35C的还是25C的

网友:
2块可以放进去,1块好像有点长,c的话35比较暴力,续航用25,桨用8寸?9寸?

网友:
我也最进准备装冲浪者X8 也等解答! 不过我的电机是2212    2200KV  上六寸 。我想长时间的,不知道配置怎样,求解答

网友A:
我用过楼上配置,用过3s500025c,带全套fpv设备,可以飞40分钟,加高电机座用2216加8060可以多飞十分钟左右,

网友(2015-10-14):
用过 5000 3s 30c

网友(2017-03-17):
c数不用太大吧

网友:
C数大了重,飞fpv就起飞需要电流大,平飞很省的,25c都够

网友(2020-06-12):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楼上配置,用过3s500025c,带全套fpv设备,可以飞40分钟,加高电机座用2216加8060可以多飞十分钟左右 ...

我的郎宇2216 1250,3s2200尝试并联,不知道用多大桨合适,8寸可以么

网友:
3s2200  并联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