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tu改穿越机

楼主(2015-07-31):
      获得论坛的tutu机壳和星航桨蜻蜓电调就立马开工,想想已经有航拍机了,还差个穿越机,正好拿来改。
飞控内置,为了调参方便做个延长接口
加电池挂载板,可以上大电池
     tutu机壳目前发现两个不足,一是电池仓太小,可以做大点。二是机壳只有电机座那有四颗螺丝一共16颗螺丝固定,机壳中间没固定造成机壳中间合不拢。最好在机壳中间合适位置或者机臂连接机壳中心处就是机臂最粗的地方加两个螺丝固定强度能有所加强。本来装好准备费来看看,结果子弹头被扭断一个飞不成了。很不习惯子弹头,因为桨还能转动怕射桨就再拧一下结果就断了。以后坚决不用子弹头电机了。不安全装卸也麻烦,不注意还容易扭断。等找个子弹头再试机吧,还缺个DVR记录视频。

网友:
xxd的子弹头射桨是迟早的事

网友A:
塑料壳子玩穿越有你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壳子玩穿越有你炸的

听说耐炸,搞来试试

网友B:
这个壳子耐炸,老晋上次做蜻蜓30A的测试,乱飞,挂树上,3米高掉下来,一点事情没有。

朋友这个应该是FPV机了,慢慢飞很爽的。

但是重了点,也没办法上11寸桨,挂个云台的话2212电机可能就很热了,测试时候用E300动力空机飞,小暴力拉,飞了2块电电机就很热了。

网友:
天热飞橡皮筋飞机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壳子耐炸,老晋上次做蜻蜓30A的测试,乱飞,挂树上,3米高掉下来,一点事情没有。

朋友这个应该是FPV ...

最大上10寸,我现在1045桨距不到1CM

网友A:
我怎么就啥也申请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就啥也申请不上

努力发帖回答问题总会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努力发帖回答问题总会有的

每天都在发 茶茶聊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都在发 茶茶聊航模

看到了,相信狼哥也看到了,一定会有机会的

网友C:
计划着做个铝合金机架,不知道是否可行,某宝上买一些型材,再简单加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划着做个铝合金机架,不知道是否可行,某宝上买一些型材,再简单加工下。

可行的,有很多铝制机架,有工具还是很方便的,炸鸡成本还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行的,有很多铝制机架,有工具还是很方便的,炸鸡成本还低

网上看到的都是铝合金方管做的,我想用T型板(我看现成的木地板压条就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