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 i6设置问题,飞控CC3D

楼主(2015-07-31):
请教玩穿越遥控器要怎么设置?飞控是CC3D。请教论坛大神

网友A:
设置通道还是设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通道还是设置模式?

通道跟模式都不会

网友A:
来,看这里[泡泡老师教程]泡泡老师,DJI、零度、CC3D、P2、M、MWC、FF、KK、兔子飞控汇总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9,里面有一个其他飞控,就是说cc3s的,富斯控有问题再说吧,我用富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看这里[泡泡老师教程]泡泡老师,DJI、零度、CC3D、P2、M、MWC、FF、KK、兔子飞控汇总 http://www.moz8. ...

能教一下我怎么用富斯的遥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教一下我怎么用富斯的遥控吗?

是哪一方面的?
设定还是接线,接线和普通的一样接,接收最上面是信号线,中间电源,通道的话你看下说明书,网上有电子的,对频的话你查下优酷富斯对频,有详细的说明,这些就没啥了应该

楼主:
里面的设定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一方面的?
设定还是接线,接线和普通的一样接,接收最上面是信号线,中间电源,通道的话你看下说明 ...

里面的设置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