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新锂电池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07-31):
最近九泓搞活动,入了2块3s5200,25c的电池,因为以前买的是小电池,没引起重视,现借狼哥平台请教,新电池维护问题!还有,想问下模友有用过这种电池的,麻烦说下使用感觉!买回来两块,电压差最大在0.02v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刚开始使用5200ma电池用2.6a充电,尽量不要快充,以免降低寿命或者鼓包,以后需要快充电流可以设置5a. 一小时差不多充满。我感觉快充对电芯不好,满电存放不要超过三天,不用了平衡到3.8存放,长期存放三个月必须有一次完全放电,注意不要过放,我设置bb响的最低放电电流是3.6 或者3.7  ,过放也会造成电芯鼓包。之前发的帖子里有测试,也有电池的一些常用知识。你可以去看看。我有两块3s. 30c  5000ma. 电池,用f450.  4轴飞行时间二十分钟。

压差建议使用几次后在看,没用的电池压差不准,尤其是在有负载的时候看压降和压差大不大,是最准确的。

网友A:
储存:电池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超过3个月),建议置于温度为10-25℃且低温度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电池在长期贮存过程中每3个月充放电一次以保持电池活性,并保证每个电芯电压在3.85V范围内。
充电
以0.5~1C电流充电
充电电流应为电池容量的0.5~1倍(C)为佳,最多不要超过2倍(C),即2200mAh容量的锂电池的最佳充电电流为1.1~2.2A,最多不要超过4.4A。尽量减少快速充电的次数。
完全冷却才能充电
必须等锂电池完全冷却才充电,否则会严重损坏电池!刚用过的锂电池会有余温,即使表面已完全冷却,内部依然有一定温度。因此应至少静置锂电池40分钟以上再充电。

注意事项
避免充饱电存放锂电池充饱电时内部的化学反应很活跃。如果维持在满电状态电压虽不会降低,但实际放电时化学反应会变得迟缓,放电平台下降,导致锂电池性能大不如前。就像一条橡皮圈长期紧绷,弹性便会受影响。因此,充满电的锂电池最好在24小时内使用,长时间不使用锂电池时必须让电压维持在3.7~3.9V之间。
●燃烧:使用非锂电池充用充电器进行充电,有可能引起锂电池损坏、冒烟、发热或燃烧!对于锂电池组,我们建议您使用锂电池平衡充专用充电器进行充电!
●损坏:过度放电、过度充电或反向充电将立即导致锂电池损坏

●充电:充电电流不得大于电池容量的1/2;充电截止电压为单颗4.20V±0.05V;

●放电:初次使用,请先使用标准的平衡充电器进行充电;新电池初次使用切勿过度放电,初次使用过后,单颗电压不得低于3.7V,连续使用5个循环激活后方可持续放心。持续使用时,请注意检查电池电压,3串电池组总电压不得低于8.4V;2串电池组总电压不得低于5.6V;单颗电压不得低于2.8V。低于这些额定电压将导致电池鼓气,直至损坏!

●保存:锂电池的自放电率高于镍氢电池,长期保存,容易过度放电,请定期检查电压,使之单颗电压维持在3.8V~3.9V之间;保存条件:温度-20℃~+35℃;相对湿度45%~85%。

●聚合物锂电池单体采用铝塑膜包装材料,禁止刮擦、碰撞或用尖锐物刺破电池表面。电池极耳并非十分坚固,弯折容易断裂,尤其是正极耳。聚合物锂电池组已经过良好焊接禁止拆分或再焊接。聚合物锂电池锂论上不存在流动的电解液,但万一有电解液泄露而接触到皮肤、眼睛或身体其它部位,应立即用清水冲洗并就医。禁止使用已经损坏的电池单体(封口封边损坏、外壳破损、闻到电解液的气味、电解液泄露等)。如遇电池发热剧增,请远离电池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其它注意事项:
★ 请确保使用专用锂电充电器进行充电,并且充电电流不能超过1C。
★ 锂电请勿满电长时间存放,长时间存放后使用容易产生气胀现象,影响放电性能,最佳存放电压是单片3.8V左右,使用前充满再使用,可有效避免电池气胀现象。
★ 锂电请勿超过其设计设计最大放电C数(过电流放电),过放电会严重影响电池的性能或直接导致电池损坏。
★ 电池一旦气胀请勿用尖锐金属物穿透放气,会造成电池内部短路导致电池爆炸或燃烧锂电池 3s 11.1V 1500MAH 25C

以及锂电池的保养
锂离子电池保养常识

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通常有锂的活性化合物组成,负极则是特殊分子结构的碳。常见的正极材料主要成分为LiCoO2,充电时,加在电池两极的电势迫使正极的化合物释出锂离子,嵌入负极分子排列呈片层结构的碳中。放电时,锂离子则从片层结构的碳中析出,重新和正极的化合物结合。锂离子的移动产生了电流。

  化学反应原理虽然很简单,然而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要多得多:正极的材料需要添加剂来保持多次充放的活性,负极的材料需要在分子结构级去设计以容纳更多的锂离子;填充在正负极之间的电解液,除了保持稳定,还需要具有良好导电性,减小电池内阻。

  虽然锂离子电池很少有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记忆效应的原理是结晶化,在锂电池中几乎不会产生这种反应。但是,锂离子电池在多次充放后容量仍然会下降,其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主要是正负极材料本身的变化,从分子层面来看,正负极上容纳锂离子的空穴结构会逐渐塌陷、堵塞;从化学角度来看,是正负极材料活性钝化,出现副反应生成稳定的其他化合物。物理上还会出现正极材料逐渐剥落等情况,总之最终降低了电池中可以自由在充放电过程中移动的锂离子数目。

  过度充电和过度放电,将对锂离子电池的正负极造成永久的损坏,从分子层面看,可以直观的理解,过度放电将导致负极碳过度释出锂离子而使得其片层结构出现塌陷,过度充电将把太多的锂离子硬塞进负极碳结构里去,而使得其中一些锂离子再也无法释放出来。这也是锂离子电池为什么通常配有充放电的控制电路的原因。

  不适合的温度,将引发锂离子电池内部其他化学反应生成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化合物,所以在不少的锂离子电池正负极之间设有保护性的温控隔膜或电解质添加剂。在电池升温到一定的情况下,复合膜膜孔闭合或电解质变性,电池内阻增大直到断路,电池不再升温,确保电池充电温度正常。

  而深充放能提升锂离子电池的实际容量吗?专家明确地告诉我,这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甚至说,所谓使用前三次全充放的“激活”,在他们两位博士的知识里,也想不通这有什么必要。然而为什么很多人深充放以后Battery Information里标示容量会发生改变呢? 后面将会提到。

  笔记本电脑用锂离子电池一般都带有管理芯片和充电控制芯片。其中管理芯片中有一系列的寄存器,存有容量、温度、ID、充电状态、放电次数等数值。这些数值在使用中会逐渐变化。我个人认为,在笔记本电脑的使用说明中的“使用一个月后应该全充放一次”的做法主要的作用应该就是修正这些寄存器里不当的值,使得电池的充电控制和标称容量吻合电池的实际情况。

  充电控制芯片主要控制电池的充电过程。锂离子电池的充电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恒流快充阶段(电池指示灯呈黄色时)和恒压电流递减阶段(电池指示灯呈绿色闪烁。恒流快充阶段,电池电压逐步升高到电池的标准电压,随后在控制芯片下转入恒压阶段,电压不再升高以确保不会过充,电流则随着电池电量的上升逐步减弱到0,而最终完成充电。

  电量统计芯片通过记录放电曲线(电压,电流,时间)可以抽样计算出电池的电量,这就是我们在Battery Information里读到的wh.值。而锂离子电池在多次使用后,放电曲线是会改变的,如果芯片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读出完整的一个放电曲线,其计算出来的电量也就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们需要深充放来校准电池的芯片。

  最后我对电池的保养的看法是:

  1. 不必刻意保证每一次都放完电了再充;

  2. 一段时间可做一次保护电路控制下的深充放以修正电池的电量统计,但这不会提高你电池的实际容量。

  3. 长期不用的电池,应放在阴凉的地方以减弱其内部自身钝化反应的速度。

  4. 保护电路也无力监控电池的自放电,长期不用的电池,应充入一定的电量以防电池在存贮中自放电过量导致过度放电的损坏。

  其实电池没有太多要顾及的使用注意,换句话说是顾及也没有太大用。一个电池能使用多少次,也许差别更多的来自电池本身制造中的个体差异,而不是使用方法。选择具有良好口碑的笔记本电脑品牌,无疑是日后电池使用长寿命的保障之一。
------------------------------------------------

内容添加:

  大家都知道,锂电池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在方便时刻随时为锂离子电池充电,而不用非要想把电用光之后再充。那么,什么叫充电周期呢?一个充电周期意味着电池的所有电量由满用到空,再由空充到满的过程,这并不等同于充一次电。说得简单一点,600毫安的锂电池,你第一次由0毫安充到了400毫安,用啊用啊用了N毫安;然后你又充了150毫安,再用了N毫安;最后再充100毫安,当最后一次充到50毫安的时候,这块电池的一个充电周期就到了。(400+150+50=600)

  一块锂电在第一天只用了一半的电量,然后又为它充满电。如果第二天还如此,即用一半就充,总共两次充电下来,这只能算作一个充电周期,而不是两个。因此,通常可能要经过好几次充电才完成一个周期。每完成一个充电周期,电量就会减少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使用锂电池手机的人会经常说:“这个破手机,刚买回来可以用4天,现在充一次电只能用3天半”的原因。不过,这个电量减少幅度非常小,高品质的电池充过多次周期后,仍然会保留原始电量的 80%,很多锂电供电产品在经过两三年后仍然照常使用。当然锂电寿命到了最终还是需要更换的。

  锂电的寿命一般为300-500个充电周期。假设一次完全放电提供的电量为1Q,如不考虑每个充电周期以后电量的减少,则锂电在其寿命内总共可以提供或为其补充300Q-500Q的电力。由此我们知道,如果每次用1/2就充,则可以充600-1000次;如果每次用1/3就充,则可以充900-1500次。以此类推,如果随机充电,则次数不定。总之,不论怎么充,总共补充进300Q-500Q的电力这一点是恒定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锂电池寿命和电池的总充电电量有关,和充电次数无关。深放深充和浅放浅充对于锂电寿命的影响相差不大。那么,某些MP3厂家宣传时说,“某某型号MP3使用强悍锂电池,可充电1500次以上。”这就是纯粹地欺消费者无知了。

  事实上,浅放浅充对于锂电更有益处,只有在产品的电源模块为锂电做校准时,才有深放深充的必要。所以,使用锂电供电的产品不必拘泥于过程,一切以方便为先,随时充电,不必担心影响寿命。

锂电池保养

温度不要太高

  如果在高于规定的操作温度,即35°C以上的环境中使用锂电,电池的电量将会不断的减少,即电池的供电时间不会像往常那样长。如果在这样的温度下,还要为设备充电,那对电池的损伤将更大。即使是在较热的环境中存放电池,也会不可避免的对电池的质量造成相应的损坏。所以,尽量保持在适益的操作温度是延长锂电寿命的好方法。

太低也不好

  如果在低温环境,即4°C以下中使用锂电,同样也会发现电池的使用时间减少了,有些手机的原装锂电在低温环境中甚至充不上电。但不必太担心,这只是暂时状况,不同于高温环境下的使用,一旦温度升起来,电池中的分子受热,就马上恢复到以前的电量。

生命在于运动

  要想发挥锂离子电池的最大效能,就需要经常用它,让锂电内的电子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如果不经常使用锂电,请一定记得每月给锂电完成一个充电周期,做一次电量校准,即深放深充一次。

C:容量 (MAH)   1C充电电流=C/1小时=XXXXMAH/1H=XXXXMA    2C充电电流=2C/1小时=2XXXXMAH/1H=2XXXXMA
0.5C充电电流=0.5C/1小时=0.5XXXXMAH/1H=0.5XXXXMA

当然这些内容都是论坛里面的,学习更多知识尽在论坛 哈哈
不知道加了  模友之吧官方群没,没加的加下   群号:218049930

网友(点评):
非常谢谢,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储存:电池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超过3个月),建议置于温度为10-25℃且低温度无腐蚀 ...

嗯     不客气!

网友:
电池要安全保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