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apm2.8飞控失去控制自动加油

楼主(2015-07-31):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都是好好的,今天发现我的飞控不听指挥了,我把油门加到50%左右,然后把四轴拿到手上准备看看遥控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刚试好的时候,就发现油门猛的自动加大,而且把油门拉到最小都没有用,只有马上往左上锁才停了下来,而且发现自稳也不对,老是向一边跑,把那边压低都没用
  还有时在油门不动的情况下,它自动关油门上锁,而且不能解锁,必须把电拔了重新上电才可以

网友A:
不能解锁我感觉是由于加速度不在平稳状态,重新校准下试试吧,飞控带减震没,是不是减震歪歪了?

网友B:
飞控不平 输出自动补差了所以自动加油 从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解锁我感觉是由于加速度不在平稳状态,重新校准下试试吧,飞控带减震没,是不是减震歪歪了?

飞控是有减震架的,我看了,减震是平的,不是不能解锁,是要重新上电才可以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不平 输出自动补差了所以自动加油 从新校准

重新校准陀螺仪吗?

网友C:
你不会用的是定高或定飞飞行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用的是定高或定飞飞行模式吧?

我用的是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用的是定高或定飞飞行模式吧?

泡泡老师:现在是加50%的油门拿在手上,不到一分钟油门就自动停了,但是只要马上把开关切换到第二个自稳模式上,油门又恢复了(因为我飞行模式、1.2都是自稳,3是定高,4是定点,5是降落,6是返航),而且现在拿在手上明显不能自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现在是加50%的油门拿在手上,不到一分钟油门就自动停了,但是只要马上把开关切换到第二个自稳模 ...

APM恢复默认,所有校准及设置,重新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恢复默认,所有校准及设置,重新做一次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中心板上面的正极脱焊了,由于我是用电流模块供电,所以就没有断电,害我把飞控拆下来装在上面,把电池改在下面去了,不过也还不错,现在起飞稳定很多了,在楼道都可以飞了,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中心板上面的正极脱焊了,由于我是用电流模块供电,所以就没有断电,害我把飞控拆 ...

是虚焊了吧,要是真脱焊,怎么可能第二次还飞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虚焊了吧,要是真脱焊,怎么可能第二次还飞的起来?

可能是吧,因为我拆开才看见正极是错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