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IUS osd没字符显示

楼主(2015-07-31):
网上买的CRIUS osd,我是用的 CRIUS AIO,刷KV_Team,MW OSD R1.3/R1.2等多个版本死活只有图像没有字符叠加,网上的教程按照做了,也都是只有图像没叠加字符,但是刷MinimOSD的HEX文件和字库都正常显示,飞控软件MultiWii_2_4。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正常使用才是最重要的 干嘛这么纠结呢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使用才是最重要的 干嘛这么纠结呢 哈哈

就是不能啊,MinimOSD是给APM用的,MWC上不能读取数据

网友:
确保固件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线错了呢?另外检查下相机输出制式和OSD固件要求是否相符

网友:
MWC刷rush-osd固件啊

楼主:
刷了,就是没字符显示

网友:
楼主有强迫症[嘻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使用才是最重要的 干嘛这么纠结呢 哈哈

楼主有强迫症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用arduino-1.0.6,选择arduino pro or pro mini 5V 16M,AT328P,,OSD的端口速率设置成5760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