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6A银燕电调冒烟了,上面两个三极管烧坏了

楼主(2015-07-31):
本人6A银燕电调冒烟了,上面两个三极管烧坏了,丝印S25,求教大神这个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上个照片  只听你说没法确定

网友A:
有好的三极管直接拍个照,然后按上面印的型号淘宝找比对,应该容易找出来的。我遇到没见过的就是这样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的三极管直接拍个照,然后按上面印的型号淘宝找比对,应该容易找出来的。我遇到没见过的就是这样找的

我在淘宝和百度上面都有找过,都不对啊

楼主:
请大家帮我看看

S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和百度上面都有找过,都不对啊

那就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