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无缘无故失控保护了

楼主(2015-07-31):
先报下飞机配置吧,飞控naza lite,非凡gps,遥控器是华科尔d10,接收器是华科尔六通接收,今天下午去飞四轴,打gps模式想测试一下电池旋停时间!当测试第二块电池时,在旋停在2米高,大概旋停五分钟了,绿灯突然变成黄灯快闪,当时遥控器出现油门保持50%,飞机升高,在升高的过程中,我当时以为是遥控器外接电源不良,重新关控,再开控,油门推在55%,但还是无法取得飞机控制权!说明下,遥控器与接收机对好码的,有固定码,所以不存在接收机与遥控器没连上的!因为测试在宽广地,所以虚惊一场。请大家帮我找哈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白色版的?

网友B:
绿灯变黄灯说明搜星数量下降了

网友:
是gps信号发生变化,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快回到姿态模式,脱离gps。对于gps的讲解你可以参考下我这个帖子,你就知道gps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靠谱!
【小屁孩玩飞机】玩航模GPS的误区。入魔必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78&extra=

网友C:
用naza lite飞控就是要注意GPS啊,貌似没有APM GPS丢星定高或降落的功能,所以尽量少用GPS模式。老是看到论坛上大疆因为GPS炸鸡的

网友:
Gps被干扰了

网友D:
触发失控返航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E:
是不是遥控器问题呢

网友(点评):
就算是遥控器失控,但我还是重新开遥控器了的,接收机用的固定id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版的?

黑色版的,不好意思,才回你信息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灯变黄灯说明搜星数量下降了

黄灯快闪,没有绿灯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aza lite飞控就是要注意GPS啊,貌似没有APM GPS丢星定高或降落的功能,所以尽量少用GPS模式。老是看到论 ...

我是用gps定点悬停了。第一块电池还可以的,第二块也是在同样的地方,飞着飞着就失控保护了!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aza lite飞控就是要注意GPS啊,貌似没有APM GPS丢星定高或降落的功能,所以尽量少用GPS模式。老是看到论 ...

谢谢了,主要还是经验不足,当时心里很着急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发失控返航了

应该不会a,因为我是悬停测试电池的,控基本保持不动的,就算失控保护,但后来控无法取得控制权,难道需要打在姿态模式下才可以取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遥控器问题呢

应该不会的,前面飞了几分钟,蛮好,后面突然就失控保护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