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轴 求助贴

楼主(2015-08-01):
请教4轴 推油门电机转转停停 看不太清能感觉到是这样  还有有卡卡的响声 然后把wife装上  就正常了 不过飞起来感觉不太稳 能是遥控器的问题吗?

网友:
wife是什么东西

楼主:
就是零度带的WIFI模块连接手机或者电脑地面站的

网友A:
感觉像是堵转的感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堵转的感觉呢

我这表达能力也差,就像电机偷停一样,现在就是插上WIFI模块推油门就正常 把WIFI拿下来就不行了

网友:
最好配上照片,另外飞机的配置要说明,越详细越好!

网友:
换一个轴承看看

网友:
是不是堵转了?

网友:
你是说连接WIFI模块用遥控器就能正常操作?我也是零度飞控,没有你这种情况,连不连wifi都一样,因为wifi是单独供电的,是不是你的飞控供电电压不稳或者不足,连上wifi后,wifi模块的供电通过那根数据线给了飞控供电,所以就能正常了,只是猜测,连上wifi模块能正常运转起码说明电机和电调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