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DIY】0成本简易显示一体屏制作 带折叠遮光罩

楼主(2015-08-01):
我用了一些木条 可以安装在显示器支架上 只不过我没有买只能用自带的顶着用了 我简化了线路 以及把折叠的遮光罩弄了上去 已经是尽可能的不掰开显示器还把接受和电池以及遮光罩都弄在一体了 具体制作过程下午发

网友A:
我也是醉了,这哪叫一体屏,至少把接收的电路板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醉了,这哪叫一体屏,至少把接收的电路板塞进去。

我都说是简易了 我尽量不拆显示器把这些东西弄到一块

楼主:
为了把后面的木片给显示器加进去而且不能伤害显示器 我们要利用显示器中间的槽 如图所示弄个厚度个槽差不多的木片弄好就行

楼主:
之后就能把制作好的木片拓展板卡好 并且上个螺丝 记住了螺丝很重要 不然木片会掉下来的

楼主:
之后往木片上你可以任自己喜欢添加木片了 我在中间加木片 只是为了放个接收机

楼主:
至于遮光罩的制作 我用的是kt 很简单的 不需要啥文字说明了 看图

网友:
一体屏被你理解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说是简易了 我尽量不拆显示器把这些东西弄到一块

我是塞了个45块钱的8频道接收模块

网友:
太占地方了,要改还是内置清爽
这是我改的-改双接收效果不错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67

网友:
啥控啊,富斯?

网友B:
LZ真是费尽心思 啊,这一体控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真是费尽心思 啊,这一体控搞得~~~~~

网友:
这货装B行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