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

楼主(2015-08-01):
前段时间组250,买了ACE 25C 3S 2200mAh 电池一块,第1-2次充电还好,能充到12.6V,记得电压差最大0.05V左右,现在才第5次充电,居然只能充到12.3V,昨晚充好11点多,睡觉了,没看每片的电压,现在用BB响插上去看了下,分别是3.96V,4.20V,4.01V,,电压差都有0.24V了,我勒个去。我一直用的是B6平衡充。之前第3次充好用了剩11.4V左右,看了BB响,记得电压差有0.1左右,就联系了卖家,说叫我用小电流充放电几次,可能会平衡点,然后我第4、5次充都用0.5A充的。之前是按1.1A充的。

难道我买的ACE电池是假货?还是次品货?还是纯粹人品差?

这充满12.13V,最低电压那片才4V左右,这怎么用啊

楼主:
又或是我的B6充是假货?都是某宝一个家店买的。

网友A:
充电器有误差,BB也有误差,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那个比较准确的
一般有0.1的差值可以无视,不会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有误差,BB也有误差,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那个比较准确的
一般有0.1的差值可以无视,不会影响 ...

我的这次充好有0.24V的差值,然后总电压只有12.3V了,电池买来才冲放第5次。B6刚查了是正品。

楼主:
然后我这个BB响误差应该不大,半个月前刚组机子的时候我有用万用表量过电池,和BB响数据基本差不多的。那是第一次组机子,自己焊电调线,万用表当时是借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次充好有0.24V的差值,然后总电压只有12.3V了,电池买来才冲放第5次。B6刚查了是正品。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的B6也是有误差,充完后用万用表测单片只有4.13左右

楼主:
现在发现昨晚只能充到12.3V是B6限时120分钟的原因。现在在放电,等下重新用1.1A充电试试。

网友:
长期玩的话,还是换好点的充电器,我的格式电池两块用了半年了没有任何鼓包,要是B6就不一定了,B6平衡不够好,以前B6充花牌,没放到过极限过放,没半年就鼓了

楼主:
果然是有问题,下午放电到11.4V,然后用1.1A充电,100多分钟了,只能充到11.34V,(4.06、4.21、4.07),压差有0.15V,,没法忍受啊,到底是B6的问题还是ACE电池的问题

网友:
建议最好买个好点的充电器 可以试一下电池的内阻  建议小电流放掉吧 或者买一个电压平衡器平衡掉
然后再用小电流试试看能不能充满

网友B:
楼主最好把B6换掉,我刚开始也用B6,结果把我电池都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把B6换掉,我刚开始也用B6,结果把我电池都充坏了

有什么推荐的吗?要性价比高的。

网友:
A6吧,还是不错了,电池不多就不用保姆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推荐的吗?要性价比高的。

A6吧,还是不错了,电池不多就不用保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有问题,下午放电到11.4V,然后用1.1A充电,100多分钟了,只能充到11.34V,(4.06、4.21、4.07),压 ...

好马配好鞍啊,号电池好充电器缺一不可,航模上的图便宜就意味着重复投入,长期玩有些东西不能用简单的便宜货

网友:
Bb响  不是很准的   你拿4位半的万用表  测一下电压   B6也不是很好   只能说一般 还可以用

网友:
我觉得是BB问题,楼主再借万用表测测看吧。我以前那个BB,测6S,第四片电压总比其他五片电压高0.2V,测好几块电池都是第四片高,用万用表一测,都一样的。BB这种低成本的东西,不能期望他多抗用

楼主:
也许BB是有问题,但还有个情况是 B6给电池充电的时候最高已经充不到12.6V了,最近一次充只能到12.43V  ,最近2-3次充电我用1.1A充,比之前有那么一点好转,但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