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泡泡老师求教切糕433怎么连接在AT9的模拟插口上

楼主(2015-08-01):
泡泡老师求教切糕433怎么连接在AT9的模拟插口上  PPM

网友A:
同问,坐等泡泡老师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坐等泡泡老师回答

从AT9的教练口引出PPM信号线和地线,接到433增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AT9的教练口引出PPM信号线和地线,接到433增程上、

谢谢泡泡老师 ..还有就是那个AT9的教练插头应该卖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8-09-16):
請問泡泡老師,教練口哪個是ppm接口?地線接口又是哪一個?

网友:
再問一下?AT9跟AT10教練接口串口的定義是一樣的嗎?

网友:
我查到了,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