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的问题

楼主(2015-08-02):
naza lite飞控有类似pix的自稳模式吗?就是不使用气压计,遥控器线性输出,它的姿态模式好像既有定高又有自稳,手动模式连自稳都没了。还有它的姿态模式和pix的定高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就是定高,区别是pix无风也会飘,而naza不会,但有风naza也飘

网友:
1ite是5O%油门定高,刷过V2,效果更好一些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1.naza没有类似模式
2.NAZA的自稳有气压计、GPS、加速度参与姿态运算。而PIX的定高只有加速度、气压计、或是以后的声纳等参与,GPS不参与运算
NAZA就是有这个缺点,可靠模式只有手动模式,但自稳比较难飞。而APM/PIX有定高、自稳、手动三个可靠模式,GPS和罗盘受到干扰故障时,可以切入这几个可靠模式救机
NAZA中,即使是自稳,GPS也会参与一部分运算,也就是说,一旦GPS或罗盘除了故障,自稳救不了机,这就是我让NAZA飞手多练习手动模式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naza没有类似模式
2.NAZA的自稳有气压计、GPS、加速度参与姿态运算。而PIX的定高只有加速度、气压计、或 ...

赞,请教下apm救机用什么模式较好?自稳无头是不是比留待无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请教下apm救机用什么模式较好?自稳无头是不是比留待无头好点?

留待是有gps参与的,不能用这个模式救机,自稳无头是最好的,定高无头也行,技术好的用特技也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aza没有类似模式
2.NAZA的自稳有气压计、GPS、加速度参与姿态运算。而PIX的定高只有加速度、气压计、或 ...

lite飞控有内置罗盘吗?如果我不接gps的话能否使用无头模式。naza的姿态模式只有在50%的时候才定高么,还是像pix那样,40%到60%都是油门空行程啊。

网友:
百分之五十定高啊,但还是不能离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赞,请教下apm救机用什么模式较好?自稳无头是不是比留待无头好点?

比较推荐定高,不建议用无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te飞控有内置罗盘吗?如果我不接gps的话能否使用无头模式。naza的姿态模式只有在50%的时候才定高么,还 ...

NAZA的罗盘在GPS上。接入GPS才可以使用无头。但是除了特殊情况,平时请尽量不要使用无头。NAZA LITE的原生固件没有50定高一说,但如果刷了V2的新固件,自稳、GPS模式在50油门会保持高度不变,但是lite的定高不是很出色,即使在50油门也经常需要手动补油调整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的罗盘在GPS上。接入GPS才可以使用无头。但是除了特殊情况,平时请尽量不要使用无头。NAZA LITE的原 ...

那lite用原生固件怎么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lite用原生固件怎么定高?

NAZA我们没法看他的程序,我认为应该是通过气压计和加速度计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推荐定高,不建议用无头

抱歉忘了说明了,用apm或pix飞控的话也是定高救急好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待是有gps参与的,不能用这个模式救机,自稳无头是最好的,定高无头也行,技术好的用特技也是ok的

了解了,看来自稳模式要多多练习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抱歉忘了说明了,用apm或pix飞控的话也是定高救急好些吗?

定高是个不错的模式,因为气压计和加速度故障率相对于GPS、罗盘来说,是相当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高是个不错的模式,因为气压计和加速度故障率相对于GPS、罗盘来说,是相当低的

是的,无头模式还是依靠罗盘吧。

网友(2018-04-29):
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