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固定翼不能解锁

楼主(2015-08-02):
PIXHACK没安装安全按钮,改了BRD SAFTY,去掉安全按钮功能。死活不能解锁。显示DISARMED。求破。另外一套就没有问题。

网友:
皮鞋不懂,帮顶[嘻嘻]

皮鞋不懂,帮顶

网友:
重新刷下小车固件,然后再刷你需要的固件,校准好控,试一下吧!

网友:
关闭安全开关功能后,需要重新上电一次才能正常解锁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