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CK向导显示initiating apm无法校准

楼主(2015-08-02):
导致不能解锁,求老师破解。。

网友:
皮鞋的表情不懂PIXHACK向导显示initiating apm无法校准 APM,apm的校准水平,apm电调校准 作者:胡叔叔 3140 ,帮顶!

网友:
是什么不能解锁?哪一块无法校准?不要用向导,一项一项的试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不知为啥,固件默认的ARM REGUAE被设置有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不知为啥,固件默认的ARM REGUAE被设置有效了。

你还真能找,ARM REGUAE是什么东东我都不知道,我一般是恢复默认,所有校准及设置重新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