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遥控设置问题请教泡泡老师

楼主(2015-08-02):
初学者。看过视频和教程了,还有些不懂,我天飞9的遥控,飞越650机架,pixhawk飞控,地面站按教程设置了,校准了罗盘,加速度,机架,自稳模式。试飞了,没起来,折桨了,原因是起飞瞬间侧翻。遥控设置固定翼,pcms,对码。请问,我只想平稳飞起来,用设置舵角,起落架参数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学者。看过视频和教程了,还有些不懂,我天飞9的遥控,飞越650机架,pixhawk飞控,地面站按教程设置了, ...

我还应该怎样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检查电机转向 和桨的安装

楼主:
电机转向没问题,桨做过简单平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桨的正反没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重心太偏?那个机架的脚架很高,重心太偏,起飞油门推得太慢有可能摔倒

网友:
桨的正反检查一下,电调的信号线检查一下顺序插对了没有

网友:
遥控按照泡泡老师教程里的设置即可。起飞失败一部分由于桨、电机错误,还有一部分因为新人推油太犹豫,不果断。楼主也可以试试定高模式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