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6二代控,怎么用混控设置6个飞行模式??

楼主(2015-08-02):
各位老鸟们,用天6二代控,怎么用混控设置6个飞行模式??  非常感谢

网友A:
弄不了的 放弃吧 买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不了的 放弃吧 买新控

那我的GPS不能用了?

网友B:
噢no,我有点乱…

网友:
换个好点控

楼主:
额,新手,莫钱呀,以后再换吧,哈哈。。杰哥,你知道怎么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no,我有点乱…

我想用GPS啊。。。控上有一个三段开关,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在5通道。。。还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C:
我用天六二代使用过naza+gps,不过用的是两波段,在姿态和gps之间切换过。其他的都放弃了。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DcYVxy&id=43109467198&ns=1&_u=342o6kbe480&abbucket=8#detail
问一下这个掌柜 天地飞2带可不可以用这个

如果不行的话 添点钱 买富斯er9x

网友A:
放弃吧 没有旋钮开关没得改的 他又不是开源的 开关位置不能变 不过也有好消息 就是用8楼的办法 只能用两个飞行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DcYVxy&id=43109467198&ns=1&_u=342o6kbe480&abbucke ...

别买富斯九 垃圾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 没有旋钮开关没得改的 他又不是开源的 开关位置不能变 不过也有好消息 就是用8楼的办法 只能用两个 ...

但是我这个控的CH5和CH6通道,功能好像固定啦,好像不能更改了,还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的GPS不能用了?

不是说了只能用两个飞行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天六二代使用过naza+gps,不过用的是两波段,在姿态和gps之间切换过。其他的都放弃了。

可是应该怎么设置呢??   天6二代控上面的CH5和CH6通道的功能不是已经固定了吗,怎么来通过5或6通道开关来切换呢?? 呵呵,我是新手,希望多多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了只能用两个飞行模式吗

可是应该怎么设置呢??   天6二代控上面的CH5和CH6通道的功能不是已经固定了吗(控上面标着CH5是D/R大小动作,CH6是教练的自回复开关),怎么来通过5或6通道开关来切换呢?? 呵呵,我是新手,希望多多理解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混空成4个模式,也够你用了,看下我发的帖子,我是富斯i6,你看你是否可以这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应该怎么设置呢??   天6二代控上面的CH5和CH6通道的功能不是已经固定了吗(控上面标着CH5是D/R大小 ...

你切飞行模式不是就是用一个通道吗 这种两段开关只有两个位置 开和关 那种有六个飞行模式的有六个位置

网友:
额额  可以是可以
买个APM飞控模式切换神器 一个通道解决 APM六个模式随便切换   绝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