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RD290惨炸!!!更新炸鸡图

楼主(2015-08-03):
前些日子装的RD290小6轴,之前飞控抽风,起飞就自动后倾,角度很大,推杆到最前也hold不住。之后重刷了固件,又拉出去试飞,结果惨炸
上图!!!!!!
现场图!
电池惨样,音速的3S2200
BB响也受到牵连
鸡头向下10多米高下来的,前臂直接断了一个,机身下板前面被摄像头板顶弯了一点
摄像头和摄像头板惨样,摄像头上一个插针座子直接不见,然后固定摄像头的两个螺丝也直接飞掉
摄像头还伤了机身板一下
机身上板和下板
弯了4根铝柱
把机臂拆了下来
断了的前臂,子弹头还拿不下来了,打算返厂搞
机臂边缘的打印件,对电机多少有点保护作用吧
还是没拿下来………………
飞控的插针不知怎么搞弯了
中板机臂安装处的痕迹

嗯,就是这些了,惨炸啊,绑电池的魔术扎带都断了

网友:
炸炸更健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电池中间好像漏了,漏了就废了~

网友:
还不错啊,有的新的买了

网友A:
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楼主这样觉得是模式没有选对

网友:
炸鸡有利于吸取教训积累经验,楼主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楼主这样觉得是模式没有选对

感觉不是模式的问题啊,用的预设的RD290的参数

网友B:
估计震动大了没开滤波。轴多了震动更多。话说怎么炸这么惨

网友:
这是我见过炸的最惨的穿越机了。。

网友:
好几个毛爷爷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震动大了没开滤波。轴多了震动更多。话说怎么炸这么惨

滤波开啦

网友:
贺电来晚了

网友C:
你这机臂的板子是四毫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臂的板子是四毫米的?

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