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天地飞8遥控发射机会有两根天线

楼主(2015-08-03):
天地飞遥控器 我看到只有8系列发射机是两根天线,其他都是一根天线,这两根天线都是干嘛使的,带着也不方便

网友A:
长的那个是FM天线,不过现在大部分都是2.4G了,天8的2.4G高频头自带一个天线,原来的FM天线断了也没关系的

网友:
一个2.4g一个F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的那个是FM天线,不过现在大部分都是2.4G了,天8的2.4G高频头自带一个天线,原来的FM天线断了也没关系的

就是说遥控器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展开FM天线也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遥控器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展开FM天线也没问题了?

不需要的

网友:
该控背后高频头是可以可以更换的,使用2.4G频率高频头使用短天线,使用72mhz高频头时就用伸缩天线,要完全拉出

网友:
伸缩的FM天线 短的2.4G天线 拔下2.4G模块就可以用FM 但是要用相同频率的接收机 2.4G不用对频就好
  建议用2.4G一百台遥控器放一起都不会干扰  FM容易别干扰

网友:
一个是2.4G的,一般遥控器都这个信号,一个是FM,就是你开车经常听的广播那个啥FM多少多少的,证明你的遥控器阔以听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