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win7不识别

楼主(2015-08-03):
naza v2 驱动装上了,显示的对勾  但是插上飞控还是提示无法识别的硬件   下了官网的文件补丁 重装还是不行    系统是win7  64

网友:
难道他也认ghost系统?

网友:
哈哈。。碰到。。。那个时候我花了2天半才搞定他

网友A:
要装两个文件,看下我发过的帖子,还有有时数据线的问题,连电脑后led灯的状态应该是黄绿同时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装两个文件,看下我发过的帖子,还有有时数据线的问题,连电脑后led灯的状态应该是黄绿同时亮

哪两个文件啊,我连飞控好像不亮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两个文件啊,我连飞控好像不亮灯

你要飞机先通电再连数据线,如果不是黄绿同时常亮就换根线

楼主:
回去再试试,你说的那两个都装了,还有那个补丁也装了